[手持表] 优利德UT203+拆机测试

楼主(2025-03-02):
66元捡漏到手一个优利德UT203+,成色很新,没有原装表笔,有一个袋子。直流电流有3A底数,测量功能正常,拆机看看能不能校准一下。

里面就一个可调电阻,主芯片sd7501,校准不好自己弄,不过那个可调电阻就是管电流底数的。
正面干净的没有一个元器件
保存一下拨盘y图

3个表3个精度,没有基准源,不知道哪个更准一些。

网友:
钳表就是测个粗略的

网友A:
203加和204加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3加和204加有什么区别?

204+多了温度,6000显示

网友:
交直流钳表

60确实捡漏

网友B:
兄弟你这个内脏版福禄克,在那儿买的?哈哈

网友:
60便宜,我觉得按照703电流调就没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可以的,不是牛屎芯片,还有外壳的牛茎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个内脏版福禄克,在那儿买的?哈哈

那个17b+换的透明壳

网友:
很赚,我咋遇不到这种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