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元一个的废旧鼠标

楼主(2025-03-02):
卖废纸去回收站看见一袋子鼠标,许多剪了线的。。。一元一个任君拣。随意拿了个原线没剪的拆开看看

网友:
灯厂地域狂蛇,不拆开看看?表面涂层是不是得用酒精擦擦

楼主:
原线又长又细也软

网友:
一年前网吧用的多。

网友:
拆微动看看能回本不

楼主:
先湿抹布擦二遍,再95%的酒精,棉签,抽纸,擦三遍,直接插上,试试没任何问题,光标移动太快太灵活了

楼主:
刚摔地上,自动开壳了很简陋

楼主:
低端LED鼠,S3888光芯片。非激光鼠。。。做个料鼠

网友:
性价比不高

网友:
我去
这是哪个网吧倒闭了吗

网友:
咸鱼好多类似处理的,剪线的也至少2块钱一个。

楼主:
这种编码器的,没罗技光栅好用

网友: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楼主:
公牛软线,材质不错,铜芯

网友:
反正便宜,拆解学一下

网友:
鼠标不错,维修佬最爱的废品站,哈哈哈

网友:
10元买它10个,估计20年都不用再买鼠标。

网友:
机械编码器,木卵用

网友:
买不了吃亏 买了上当 不买后悔

网友:
可惜遇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