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搞不定的台灯

楼主(2025-03-02):
修个坏台灯,原电路板不通电,不充电,换个电池后,也点不亮!拆掉充电口,直接接5v可以充电,但还是点不亮。芯片型号已经磨掉了。没再查,网上买一块普通板,以为能修好!结果悲剧了!还是点不亮,量输出有电压。不得已拆开灯板,原来是三串六并!网上找不到相应的电路板出售,只有请教这里的大师了!图片将就看吧,白色是新买的,绿色板是原来坏的。

网友:
这种都不值得修了

网友:
调压测试电压多高。买对应的扳子吧,

网友:
换电路板不如换新台灯了

网友:
没看明白,图片也没看到,只感觉三串六并要好大一组电池了

网友:
找个高手搞定,。。。换灯板,,换充电电路。

网友:
绿色明显有升压电路,白色没某,买个升压模块加进去

网友:
如果确实想修复,可以加一块升压板,带恒流的,即可修复,电池单独用个充电板即可,开关大概率就只能用机械式的了。

网友:
量升压芯片有无输出电压、、都是通用的。

网友:
折腾是一种乐趣,一定要修好它。

网友:
先检查一下灯板是不是坏了?

网友:
直接买个9V升压板,要可调的,电压慢慢从低到高调试

网友:
不着急,慢慢修

网友:
确定灯珠是好的?

网友:
检查一下灯板。。。谢谢分享

楼主:
灯板是好的,一节18650电池,触摸的,估计要搞好只能机械开关了!

网友:
原来的灯板的供电在9V以上,修好原来的电路板;或者用买来的电路板,灯珠三串六并,改成18并。

网友:
6脚Ic是升压,有丝印。查外围,查ic.

网友:
有可能灯珠烧了

网友:
哦,原来灯珠是三并六串的,我还以为里面电池是三并六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