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多开多控86开关

楼主(2025-03-02):
以前见过双开单控,双开双控,这回淘宝上看到双开多控,这是什么鬼?红包后0.8元拿下看看

实际就是一个四开双控开关,安了一个双开面板,一个按钮控制两个开关。可以实现多个开关控制一个灯
这是说明书

网友:
双控见过多次,第一次看到多控开关的接法

网友A:
我的能力不够,不敢去使用它。

网友:
双开的中途开关。。。

网友:
正确叫法是中途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能力不够,不敢去使用它。

只要会接双控,基本就会接中途开关,前几年电梯房自己安装水电,卧室都用上中途开关了,就是进门一个开关,床头两边均有开关控制。

网友:
就是多开关

网友:
太密集了,实际操作时不方便,我感觉86面板上三个钮都算多了...

二○二五年三月二日

网友:
以前很少这种开关,我用2个双控开关拼在一起用

网友:
按着使用说明去接线!!!

网友:
这不太好接线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现在要么多装一路灯,或者上遥控、蓝牙智能之类的能少不少布线,楼道走廊用触摸延时、人体感应开关也便宜

网友:
上一个接线图

网友:
我家里的楼梯开关就接了三控的,中间位置用两位双控,按键面板粘接在一起。

网友:
我用2个双控开关拼在一起用

网友:
宁愿走两步去关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