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陪伴了几年的电波石英钟终于嘎了

楼主(2025-03-02):
开始他说不要用镍氢镍镉大电流电池,还有大电流的碱性电池。一直都没怎么在意。就各种大电流电池混着用它也没事儿。可是有一次我用18650充电器充1.2V的镍氢电池。充起来竟然比以前100多的充电器还好好用。结果放在石英钟里。平时都是比较真心走到12点停止这一次分针直接疯狂的转。然后一会儿就嘎了。肯定是大电流把什么东西烧了。 大家看看这东西还有救吗?

楼主:
有人还记得这个东西吗?

网友A:
手边刚好有

网友B:
估计是牛屎芯片坏了吧?或者晶振坏了?

网友:
估计是电压过高烧了吧,,高电压指针就是走的很快。。谢谢分享

网友C:
电波钟多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牛屎芯片坏了吧?或者晶振坏了?

应该是:1.2V的镍氢电池被充到4.25 V后,在石英钟里大电流放电,烧坏齿轮、、、、鸟。

网友D:
4.25充1.2,充气娃娃也会硬邦邦啊,谁受得了

网友:
那个电池好像是金霸王电池,记得以前在电视上看过它的广告,玩具小兔子使用该电池在划船,让人印象深刻。

网友:
量一下那个线圈,要烧的话那个线圈可能性最大。

网友:
估计芯片挂了,线圈要挂没那么容易

网友:
某宝复活法

网友E:
不知道你的“还好使”是如何个好使法。
一般充电器如果使用单节锂电池充电IC的,在2.9V以下都会涓流充电,也就是设定电流的十分之一,4056一般100mA,4054一般50mA,确实是恒流充电。
看你是如何判断充满的,判断温度?监测电压?还是任其自然充到转灯?那就有4.2V了,电池不发烫么?

网友:
老的石英钟只适合普通国产碳性便宜电池,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4.25充1.2,充气娃娃也会硬邦邦啊,谁受得了

这回复,哈哈哈哈哈,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边刚好有

满满的时代感当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波钟多钱买的?

45坏了挺可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的“还好使”是如何个好使法。
一般充电器如果使用单节锂电池充电IC的,在2.9V以下都会涓流充电, ...

不转灯,电池发热。以前50多的智能冲大电流冲一点就转灯很烦人

网友:
我的电波钟也是使用镍电池,是用锂电充电模块串几十欧左右电阻,直接在电波钟上面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