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机械式定时插座

楼主(2025-03-02):
电动车定时插座用了很长时间,偶尔听见里面貌似有轻微打火,拆开看看!看着还行!没见有打火,估计是齿轮旋转时的声音!掰了掰插座铜片,合盖复原,继续投用!

网友:
以前买过类似的,好多小红拨片哪种,没有两天就坏了,就是哪线圈马达不转了……

网友:
是电动式?还是机械式?

网友A:
2500W 10A,看着线有点细。。谢谢分享

网友:
线比较细啊

网友B:
电动车充电不用精准,就用一个简单的定时器就行了,网上有8、9块钱,可以选择2、4、6、8、12定时的,就一个电子计时芯片和继电器,无其它机械结构,不容易坏

网友:
线圈及电阻容易失效

网友:
线不够电流

网友:
这个也是米家的?

网友:
搞那么多花样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0W 10A,看着线有点细。。谢谢分享

赞同!我这个好像是用劵买的,好像也就几块钱!就电动车充电使用,最大估计不超150W!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0W 10A,看着线有点细。。谢谢分享

2500瓦达不到,那开关就没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
最大估计不超150W!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有个公牛的和这个类似,用了蛮多年了,用在电高压锅上煲粥,觉得还是比较方便。

网友C:
以为是纯机械定时,还是电风扇机械定时开关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为是纯机械定时,还是电风扇机械定时开关耐用

风扇定时器时间不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充电不用精准,就用一个简单的定时器就行了,网上有8、9块钱,可以选择2、4、6、8、12定时的,就一个 ...

你这种中途断电再开就失效了,楼主这种中途断电再来电还能接着计时。

网友:
这种粗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机械式的有好处就是不用电池,缺点就是精度差点,但一般应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