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智能开关单火线款

楼主(2025-03-02):
维修小米智能开关

当时拆机时没有拍照,这是维修后的照片,初步测量保险不通,原机是方块的慢融保险,手头没有配件给换了个玻璃的。上电试机发现灯泡常亮无法关闭,经仔细测量发现两个继电器触点长通,感觉是继电器坏
了,但细想继电器不可能两个一起坏吧,就按型号某宝一查原来是磁保持的。这就好办了通12伏电源给继电器线圈,继电器其中一个可以正常断开,另一个无反应判断为触点粘连,拆开修理时把外壳翘碎了所以换了一个黑色的壳子在次通电可以正常控制了但是两个灯一起开开关就失灵无法关闭,上面的指示灯也不亮了。
看来还是有问题,继续跑一下线路
当两继电器闭合时,电源取自一个六角的mos管,测量mos管击穿短路。没有贴片的配件直接换了个直插的。试机一切正常
故障推测原因是零线与灯的控制线短路,造成开灯是炸保险,mos管,打火导致继电器触点粘连。

网友:
螃蟹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有外壳,怎么会出现零线与灯的控制线短路呢。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今天新认识的继电器,用磁保持吸、放,节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