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H25QFTMG4A9R求助 WARNING,please connect your device or check the setting

楼主(2025-03-02):
手里最近收机子时,碰到机子里有一片杂牌五斗星的1T固态,2258XT的主控,故障无法分区,尝试重新开卡直接开完要么重新插拔后不识别,要么直接读写测试一会主控一热就又不识别了,看直接单颗粒,就又想着不行拆了颗粒搬成U盘,之前弄过2258H的小贵,也弄过2259XT2的,感觉还是2259XT2实惠,于是乎查了下之前手里的2259XT2的的开卡程序里面,海力士V4的开卡程序目录的flashDB里面,有这个颗粒的闪存ID,就买了板子回来,一通操作植锡,上助焊剂,焊接,准备开卡,结果尴尬了,软件能识别到颗粒,但是,自动识别时就是说不支持,手动选取颗粒型号直接就没有这个型号......现在骑虎难下了,所以发出来求助下各位大佬们,是2259XT2真的不支持这个颗粒嘛,还是需要别的版本?

主控板:2259XT2 A+C双头
颗粒:H25QFTMG4A9R
Flash ID:AD 5E 2A 22 10 90

网友A:
A118=Hynix,512Gbit,H25QFTMF4A9R-BDH(826A)(V4)
Hynix,512Gbit,H25QFTMF4A9R-BDH(826A)(V4)=AD,5E,2A,22,10,90,4,08,1024,013824,01728,05088,04832,02000,04,004,02,2,82,00,0,99,7F,19,0000,A2,BE,01,20,20,25,10,00,00,00,09,11,8F,00,060,1,0,02,04,06,FF,01,05,3,05,0001,0001,7F,19,01,00,00,00,00,AA,AA,00,00,0000,00,00,00,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18=Hynix,512Gbit,H25QFTMF4A9R-BDH(826A)(V4)
Hynix,512Gbit,H25QFTMF4A9R-BDH(826A)(V4)=AD,5E,2A,22,1 ...

配置过后,开卡软件里面,手动选择颗粒型号,列表就只有这俩型号,改了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过后,开卡软件里面,手动选择颗粒型号,列表就只有这俩型号,改了没用....... ...

改一下fwtag或者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fwtag或者关闭

Config目录下的Default.ini里把fwtag=HYV4这一行删除,然后还是不行,但是,直接把列表里仅有的那俩海力士的型号下面的信息配置替换成你发的这个H25QFTMG4A9R的信息,倒是可以开了,报GPIO toogle,按照板子卖家说明,去掉一个电阻能正常一路开过了,但是,开完不能格式化,一格式化就卡死,降容量,跳闪存频率啥的都试了,包括换软件版本修改下信息再开,还是不得行

楼主:
有没有大佬懂的,求解

网友(2025-06-26):
你把参数第16位004改成002可以开一半容量出来能用,怎么开满还请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