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宝刀不老的手动挡四位半

楼主(2025-03-02):
昨天换了排阻测试基本可用。对于一般使用,直接用最大档位,也不比自动档慢,还能自动除去多余的位,免得碍眼。

关键是低电压,低电阻档可以分辨出十豪欧姆,伏。这对于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自己的表不想给公司用。287又太耗电。申请买电池要重重把关。

网友A:
什么公司,买6块5号电池,都费劲?既然需要测试小电阻,买毫欧表啊,220交流供电了。

网友:
289万用表,必须改锂电池,否则难受要死
或者直接磷酸铁锂电池+转换筒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公司,买6块5号电池,都费劲?既然需要测试小电阻,买毫欧表啊,220交流供电了。 ...

流程十分复杂,四个人签字。

网友B:
自己用放公司又何妨?我自己的设备也喜欢放公司用,一台5位半、一台程控电源、一台电子负载仪、3块手持表、两台笔记本、点焊机、电烙铁2只、焊台1只,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
怎么和我的滨江很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放公司又何妨?我自己的设备也喜欢放公司用,一台5位半、一台程控电源、一台电子负载仪、3块手持表、 ...

公司给赞助设备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司给赞助设备费么

没有,但是自己工作方便,效率高。公司配的东西也可以,买东西比较慢。

网友D:
7129的板子,元器件满满,就是太慢了,对于1.000党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7129的板子,元器件满满,就是太慢了,对于1.000党不完美

是有点,但是没办法,好点的表四位半不便宜。

网友:
改成锂电池供电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