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实用的金沙电动自行车充电定时器-电路简单耐用,十多年依然健康

楼主(2025-03-02):
十多年了,为了防止铅酸电池充电怀孕,买了个简单实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定时器,没想到超耐用,依然健康。电路简单,就是个电容降压+电子定时+继电器控制

网友:
当年屯了几个,有一个没用多久限流电阻烧了,换了电阻继续用。还有一个用了也10多年了原装货 哪里都没有动

网友A:
小电流使用,应该挺耐用的吧

网友:
还在用机械的。

网友:
好用就行呀!!!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早年的东西,质量都比如今的好,很少有问题。

网友:
这玩意儿,只要降压电容、微动开关、继电器没问题,基本上就能一直用下去了。

网友B:
我那个有时候不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有时候不断电

继电器触点粘连了?

网友:
好用就行,谢谢楼主拆机分享。

网友:
越简单的产品结构越耐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有时候不断电

继电器触点粘连,换颗好点的。有的开关电源启动,触点容易打火,得考虑压敏电阻减少电弧。

网友:
现在新款的比这好多了 不到1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使用,应该挺耐用的吧

10a的继电器,电流不算小了。想加大电流换继电器就可以了(考虑驱动电流)

网友:
老货质量就是好

网友:
8楼的结论真的是

网友:
我买的是旋钮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触点粘连,换颗好点的。有的开关电源启动,触点容易打火,得考虑压敏电阻减少电弧。 ...

并没有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