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琢美 12V万用宝8300 拆机

楼主(2025-03-02):
话说琢美的BluePrint系列我已经看到了有新款的万用宝,但是目前只有照片,新机器我还没见到过。只能线找个老掉牙的8300的万用宝拆解来消解一下对于无线万用宝的神秘之感。
8300这款机器在国内保有量很少,使用的是和8200-8220一致的平底12V电池系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绿博世电池,关于电池的部分我就不多赘述了,因为其实就是底部塑料卡扣导致不能使用,其实内部的电器上无论红博世或者绿博世都没有差别。
开整,这是我的拆解对象,附带一套万用宝刀头。

DREMEL Multi-Max 8300本体 + 刀头一套

拆解之前先看一下成色。
正面是主开关和调速开关,以及电池指示灯
8300正面

侧面是铭牌和螺丝孔,10.8V~12V,其实是一个意思,锂电池的显示方式不一样.
8300右面

这个8300配套使用的绿博世电池,所以底部博世的Logo很明显。再有就是顶部固定刀片的六角螺母。
8300反面

右边只有琢美Dremel的品牌标。
8300左面

开拆,先把刀头部分拆了。
老规矩,梅花六角T15批头解决问题。
卸掉顶部的4个螺丝

这个刀头部分是和琢美6300相同。这个使用不多,看到里面黄油还很新。
刀头里面的黄油

拆开以后可以看到电机的轴承部分。
其实这个是一个偏心的轴承。

卸掉三个螺丝和一个卡扣,机器就开了。内部是这样的。
打开机器内部了

先拿掉开关条和电源指示灯条。
拿掉开关条和电源指示灯条

电路部分就可以从外壳里拿出来了。
主电路和外壳分离了

电机使用的是江森的电机
江森电机

主电路板部分,居然还带JTAG接口。
主电路板正面

主电路板的背面
主电路板背面

辅电路板,上面东西不多,就一个开关和两个三极管,红黑线接电机
辅电路板

两个大大的三极管
三极管带散热的

辅电路板上的主开关
主开关。

基本上就这点东西了。
拆机全家福

拆完收工。
最后看下琢美原厂的刀片。
琢美原厂的刀片套装,主要是针对木材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琢美的套装设计,使用的时候基本能适配场景
基本都是针对木材的刀片。

好了,收工。
静待新款的12V机器,这样不用每次为了那个电池的事情烦恼。电池接口统一是真的很方便。

网友:
这万用宝不错,我的工匠之神万用宝电机卡死直接报废了,买不到,很无语

网友:
越是紧凑的东西越不好拆

网友:
感觉也很简单啊,我差点就买了个角磨机转万用宝的套件,看评论都很垃圾,就没上车。

网友:
第一次见万用宝拆机,学习了

网友:
万用宝是左右晃还是前后晃来切割的

网友:
小巧玲珑,就不知道力矩大不大?

网友:
买个角磨机转接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A:
万用宝,混数码这么久了才知道还有这么个名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宝,混数码这么久了才知道还有这么个名词

其实就是摆动式打磨机,后来人们开发出各种锯片打磨片实现多种功能又把它称作万用宝

网友:
万用宝原来就是这样的啊
感谢分享哈

网友B:
JOHNSON是德昌电机吧?
控制板那个MBR1545是15A 45V肖特基二极管,应该是电机刹车用的。旁边的ST管子应该是个mos管,调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JOHNSON是德昌电机吧?
控制板那个MBR1545是15A 45V肖特基二极管,应该是电机刹车用的。旁边的ST管子应该是 ...

这个是高手,看来懂。
我只能简单看看电路。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是专业的开孔器了,做工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拆机展示帖

网友:
如果是无刷电机就更爽了

网友:
看上了 不过某宝一搜 好像停产了 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