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有刷减速小电机改无刷

楼主(2025-03-02):
行星有刷小电机。减速比100。原电机12伏。弄个无刷换上。无刷电机固定孔没有牙买丝攻加工螺纹。。又没有对的螺丝又买。零件齐全装好。又改成发电机。。功率5瓦拼命摇有10瓦。上次改的有刷可以上10瓦拼命可以上15瓦。一样的牙箱。还是不要纠结有没有刷。手摇发电机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小电机数据寿命2000小时。一次5分钟充电法拉电容。不暴力用不会坏。

网友:
准备末日求生用?好像人持续输出功率只有六十瓦。

网友:
改成脚踩发电估计能坚持时间长

网友:
弄个扇叶改成风力发电

网友:
坚持时间长

网友:
怎么改无刷没看懂

网友:
多改几个,带上去穿越那就有的爽了

网友:
这个电机的功率还可以嘛,能达10瓦的发电功率

网友:
换无刷的话,启动阻力是问题。最好换空心杯电机,启动阻力比有铁芯少。

网友:
你这可以做电螺丝批,,,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