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垃圾站现场拆强消JT-TX-QX006/6图像型火灾探测器

楼主(2025-03-02):
前几天去垃圾站看到个强盾消防JT-TX-QX006/6图像型火灾探测器,外壳无工具拆卸设计,就现场拆开拍照了。
大家看看,这个东西有热成像没有。

网友:
这简直跟DIY产品差不多,果然还是关系户牛A...

二○二五年三月二日

网友A:
感觉就是摄像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摄像头啊

还要加上图像识别

网友:
是红外线摄象头吧

网友:
楼主收了吗

收回去玩啊

网友:
这东西应该有的折腾一下

网友:
感觉可以折腾玩玩。

网友:
就是摄像头

网友:
两个摄像头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2路独立单板机少见,1路近红外加可见光,另1路只有可见光。好的是热成像,锗镜头亮金色镀膜。

网友:
做工、布局还是挺规整的,就是白色打胶一下子把档次拉低了!

网友:
看样子不是热成像,就是普通的摄像头
可能两个摄像头滤镜不一样

网友:
自动水炮的摄像头
看只接了通讯和电源,火警继电器未接,故障继电器没有
应该用于火灾定位的
快去找水炮主机和控制盘

网友:
网络摄像头

网友:
防爆摄像头

网友:
是不是应该有个红外摄像头

网友:
这纯纯的关系户进去的

现在帝都亦庄地区的十字口上都安装了租赁充电宝      品牌是街电,关系真够硬的

网友:
就是个摄像头,肯定有软件配合识别

网友:
这东西应该挺贵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