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9.58元撸的绿林枪式电动螺丝刀 拆开看看

楼主(2025-03-02):
用了各种红包和白条10元优惠券,客服返现41元,购买了一款绿林螺丝刀,居然还顺丰包邮,正常购买到手是24.9元。今天下午刚到,拆开来请各位大哥品鉴。有正反转,感觉没有刹车,启动速度稍快,开关两侧批头卡不紧,拆开看了,内部一个条形磁铁,磁力一般。

网友A:
正、反转,充、放电保护电路,该有的都有了,还不错。转速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充、放电保护电路,该有的都有了,还不错。转速多少呢?

转速标称250,具体没工具测

网友B:
这个竟然不能掰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竟然不能掰直了

这个的确是弯的,也挺小的,拿在手里很轻便

网友:
质量还可以  比9.9包邮的好多了

网友:
这种只能说,能用,但是不好用,力量不够。我用的这把,能把自攻钉打断

网友:
绿林 还是可以的!全套五金电动都齐全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C:
没有扭力调节?

网友:
这个价格也算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扭力调节?

没有扭力调节,转速也不可调

网友:
这价格真值,怎么撸的

网友:
除了电池,容量太小,别的都可以

网友:
内置锂电池,比宜家的好一点!

网友:
不到十块钱,值了,可惜没有扭力调节。

网友:
这小工具,价格便宜,使用方便,力量有点小,家庭最佳必备电动螺丝刀。

网友:
感觉质量不错,不到10元很划算。

网友:
正反转拨杆在上面的不好用

网友:
这配置,9.9超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