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多多上买了,快充板IP5356芯片用不来求救

楼主(2025-03-02):
多多上买了,快充板IP5356芯片用不来求救,现在向充;放电好用,就是数据管一直为零,现在可充可放,双向C口,但无数值,一直为零。要求解决有求有充电及放电数值。大佬谢谢。卖家介绍又有五线的USB-C线要焊接

谢谢众网友,解决二个问题,
一、充,放电不会出数值表一直为零。
二、为手机充电前,这个USB-C头要先接充电器激活一次后。好象每次都要去激活。

三、这板子充电截止电压为4.10V,不能发挥锂电池的最大效率,能否修改截止电压?
这三个问题没有解决,还有这板子放电截止电压3.5V。用了2节18650(不弄好是不能用3.2V的铁锂电池?。,请高手献计献策,解决难题。

卖家介绍又会有五线的USB-C线要焊接

补充内容 (2025-3-4 18:35):

IP5356英集芯介绍在最后楼主的最后楼

补充内容 (2025-3-12 07:20):
快充板IP5356的电原理图?谢谢了。

网友A:
表示没看懂在说啥...

二○二五年三月二日

网友:
现在可充可放,双向C口,但无数值,一直为零,
可充可放,但无数值,表是坏的。

网友:
不会电路的小白路过

网友:
建议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再说,还有就是英集芯的芯片多少都有多个版本,有数码管显示,有灯显,看看你这个型号有分类吗

网友:
判断为故障,当然如果是软件问题希望大佬赐教,一直认为这个都是出厂写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看懂在说啥...

卖家介绍又会有五线的USB-C线要焊接,请懂得讲一下

但我不会接,?这不是无数据的问题,是多出一个充电接口。

网友B:
拆机板子吗

楼主多钱拍的

楼主:
商家大白天下班了,不讲如何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板子吗

楼主多钱拍的

全新得板子

网友C:
USB  一般
红色线‌:代表电源正极(VCC或+5V),提供5V的直流电压,用于给外部设备供电。
‌黑色线‌:代表地线(GND),作为电源的地线,与红色线一起形成电源回路,确保电流可以流通。
‌绿色线‌:代表数据正极(DATA+),用于传输数据信号的正向部分,与白色线一起构成差分信号对,提高数据传输的抗干扰能力。
‌白色线‌:代表数据负极(DATA-),用于传输数据信号的负向部分,与绿色线协同工作,实现高速数据传输。

CL线:用于 苹果Lightning 输入口的 CC 线,连接 Lightning 输入口的第 8 脚;或者 C 口输出的 CC 线
如果不充苹果可以不管CL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卖家介绍又会有五线的USB-C线要焊接,请懂得讲一下

请检查一下你发表的内容,总感觉不对...

二○二五年三月二日

网友D:
买了几块?每块都试试看。这个带库伦计吗?库仑计需要校准。

网友E:
有的充电板在连接电池以后,需要连接充电器给电池充一下电才能正常显示电池电量的百分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一般
红色线‌:代表电源正极(VCC或+5V),提供5V的直流电压,用于给外部设备供电。
‌黑色线‌:代 ...

谢谢你,商家强调要接线,这个接线是否也是双的的?带数据,是否要刷固件,有评论,上有的充,放电数值的。

商家讲是某充电宝上用的,要大家买了研究,研究,有人研究出了数值,本人研究不出数值,仅有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几块?每块都试试看。这个带库伦计吗?库仑计需要校准。

谢谢,买了一块,商家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一下你发表的内容,总感觉不对...

谢谢提醒,对不起了,我说的不好请您谅解,谢谢你。

弄好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充电板在连接电池以后,需要连接充电器给电池充一下电才能正常显示电池电量的百分数。 ...

双向充放多次,但是数值不出,谢谢

网友:
卖家应该也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弄好的是这样的

重新组织一下语言,我的语文是体育老湿教的,看不懂...

二○二五年三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