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人菜瘾大之修电单车转把--几分钟的活被干成一周

楼主(2025-03-02):
3月5日更新:

网购转把广州发货,昨天到了,下班回家装两小时,失败

转把的插头是三角雅迪,商品名是“适用雅迪冠能”

购买前我也拆开前盖看过插头能用

万万没想到,收到货发现线太短

雅迪莱客的转吧插头藏在前档,线长约30cm,
但买来的冠能转把线长约10cm,估计插头藏在把头盖里。

网上确实搜不到莱客的转吧,买的时候商家也没标长度,

倔强地坚持不剪开接线,就拆转把试着内部接线

原转把的霍尔与线可以取出来

但新转把打了胶

试着用酒精除胶,拿钩子把霍尔撬出来

结果碎边断脚

安慰自己别慌,原装的霍尔装进来就行
装到位置试了试车轮能转

但理线时引脚又断了

前后忙了两个小时清理残胶和掏霍尔,
收获两颗断脚霍尔,
得重新买霍尔,打磨新转把内霍尔安装槽
等到货再重新焊接和理线

到这终于理解维修店的选择了,这个教训,加上改IC卡的教训

对自己的人菜瘾大有了清楚认识

以后维修尽量用最简原则,每多个节点就多一份风险

---------------------------------3月2日原贴分割线------------------------------------------

南京天气转暖,
骑电单车出来逛

骑到半路转把突然断了,
像磁铁环从手柄筒上根切了
这塑料经历五年多的材料老化+受力疲劳,
彻底罢工

车子动不了,即便向内侧顶住手柄筒,也转不动磁铁环

推行一百米找到家卖电动车的,换转把要价20

我想买好点的,更耐用防水哪怕贵点,店家说只有一种,

救急顾不了那么多,我就勉强同意

但店里小工拿剪刀和电工胶布来换转把

我连忙制止,说不是有防水接插件吗?

小工回复我接口不一样,都是剪开接线。

我以前被这种修法坑过,一淋雨车子转把就失控,颠簸厉害也会突然失去动力

厂家用防水接插件就是彻底杜绝手工接线可能的各种不良。

继续推车往前,找了家雅迪专卖,转把要价三十

我问是防水插件还是剪开接线? 回复还是剪开接线

这种糊弄维修还不如不修

想了想办法,从车子坐桶里找了把螺丝刀,

敲进磁铁环里,把转把环别到启动位置,把车子骑回家

到网上搜雅迪莱客的换转把方法,居然都是剪线
真无语,就像那些汽车装潢随便割开灯线加倒车雷达,
压根不考虑车规电气连接可靠性

想弄好还得自己动手,先拆开确认端子形状
拆了前档背面十几颗螺丝,
才发现拆灯罩盖板六个卡扣,只需要顶部两颗螺丝固定

从前档线束中找出转的三角形防水插头

到淘宝下单这种插头转把12包邮,快递到了自己换

配件也不贵,但凡店里不偷懒剪开接线
用防水接插件对接,哪怕贵点我也能接受

就像B站的米师傅安装,
干活凑合的太多,不懂的业主就糊弄过去
懂的业主能找到用心的师傅不容易,找不到还不如自己动手

网友A:
维修店追求的是速战速决、解决问题、收钱送客,慢工出细活也行,得加钱,要多了车主又不乐意

网友:
我原来的电驴转把坏了在路边候车铺换的,也是剪线接上用胶带缠,高低速还接反了...

二○二五年三月二日

网友:
省下8元维修费,
自己去折腾、、、、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店追求的是速战速决、解决问题、收钱送客,慢工出细活也行,得加钱,要多了车主又不乐意 ...

我原以为打开前档接线很麻烦(自己还把螺丝都拆了)

最后发现只要松四颗螺丝(把头两颗,前档两颗)

但维修店连这四颗都懒得拆,直接一剪刀,胶布缠缠再塞回去。

网友B:
一夜之间进入夏天,再过一夜又进入冬天。。。

网友:
年把还要来修,维修店这是要给自己留个机会吧

网友:
这雅迪的质量也是的,我这破车骑了快十年了也没坏过

网友:
卡扣弄不好会拆坏,快速就是效益。塑料抗老化起码要求,(高低温、阳光辐射)。见过台扇塑料老化的边角粉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夜之间进入夏天,再过一夜又进入冬天。。。

你这算啥,看我大湖北...

网友:
这种防水插头的通用配件不好买,一般都是专车专用

网友C:
路边店都是追求廉价、通用、效率

网友D:
各厂家的插头都不统一,维修店也不可能都备货,剪线安装是最快捷的了,要使用液体绝缘胶封装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厂家的插头都不统一,维修店也不可能都备货,剪线安装是最快捷的了,要使用液体绝缘胶封装也可以的 ...

但是雅迪电动车绝大多数都是这种三角形插头,
到雅迪专卖店(本区最大的一家)都没有专用配件,只给哪通用的剪线,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
专卖店修车,组装工都是临时的月工资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边店都是追求廉价、通用、效率

厂家在乎良率和售后,路边店恨不得你每个月来修

网友E:
还能走的话好办,就怕不会动了就只能在路边店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能走的话好办,就怕不会动了就只能在路边店弄了

开始确实不会动,推行几百米。
是被维修店的接线方式气到,才想起来插螺丝刀继续转把

网友:
剪线简单快速,接插头要撸走线捆扎固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