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12烙铁不加热哪位知道

楼主(2025-03-02):
   买的淘宝54x的迷你t12数控板,第一次焊报废了,这是第二次了,现在是,通电蓝灯闪一下,烙铁热一下,灯也是熄灭状态,拔掉烙铁芯,蓝灯常亮,问了店家和技术,态度挺好的,赞一个,但是人家也没在身边,没法详细解决,哪位买过这个遇到过这个情况,要麻爪了

网友A:
自己焊干嘛,,多是买焊好的,,淘宝买个运费险,不好还能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焊干嘛,,多是买焊好的,,淘宝买个运费险,不好还能退

这不以前喜欢折腾嘛,现在不想了,就想把这些战场打扫完

网友B:
看线路图接

网友C:
是不是那个零件连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线路图接

都看了,一共就几个小原件

网友D:
航插手柄的线有没有搞错?

网友E:
T12数控版本由各家自行开发,电路各种各样,指示灯代表的含义也不同,楼主又不能给出电路图,光说什么蓝灯亮不亮,对坛友毫无意义(除非在这里遇到买了同款板子的坛友),唯有问卖家了。
楼主第一次都能搞到焊接报废,想必DIY水平有限,这种情况下建议买成品板比较好。如果会使用万用表的话,可测量一下整个板子的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不知道楼主是否会测量各元器件的好坏?最差的情况就是单片机坏了,否则其他都不难处理。

网友F:
本来也想买套件自己做一个玩玩,后面想想用得不是很多,还是继续用936算了

网友:
仔细看电路图对比看有没有焊错的原件,其实买成品也不贵省事

网友:
我也有这个板子,还没组装呢,冲动消费

网友:
大概率是线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来也想买套件自己做一个玩玩,后面想想用得不是很多,还是继续用936算了 ...

我也是,不是常用,一直用936或普通内热式的。

网友:
多焊几个,当初焊放手柄里的白光控制板,0603,焊第一个也不好用,到第三次才好使。查的功夫,都焊完了。我的是嘉立创打的板,买零件都是一小堆一小堆的。每次做个东西,剩一堆零件。

网友:
用这个练手成本有点高了

我以前买了一套,包含一只日本原装头子,65元。

后来我没事自己买配件diy了一套,感觉成本相差无几~,特别是考虑怎么把板子装到笔记本电源里面

所以这些还是那些批量做的好

自己设计半天,就做一只,裤儿都亏落,也没啥科技含量。

网友:
t12 是热电偶测温。热电偶测温分正反的,接反测出来的是负压。如果有保护就不会加热,没有保护直接烧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那个零件连锡了

就一个航空插头,led灯,电位器,正负极,侧通断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插手柄的线有没有搞错?

手柄拆了,直接正负极连接的烙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T12数控版本由各家自行开发,电路各种各样,指示灯代表的含义也不同,楼主又不能给出电路图,光说什么蓝灯 ...

第一次吧,刚焊是好的,再焊不知道啥问题就坏了,不是电子行业,万用表也是用的马马虎虎,谢谢大佬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来也想买套件自己做一个玩玩,后面想想用得不是很多,还是继续用936算了 ...

对,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