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长安车载无线充电总成,做工不错,就是不知道针脚定义

楼主(2025-03-02):
长安车载无线充电模块,做工不错,就是不知道针脚定义

网友:
高端的带CAN通讯,这个不清楚。有风冷,一般50瓦

网友(2025-06-13):
这是个库存的高合的无线充电模块啊!主板上的日期都是2022年。1是正极,2是点火开关,4是负极,5的CAN H,6是CAN L。直接接电是不能用的,需要接CAN通讯

网友:
能点亮的话 就升值了

网友:
我有个 比亚迪的 需要can激活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