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耳机改无线耳机,请大神给我讲一下要如何改

楼主(2025-03-02):
自己的一个有线耳机,想折腾一下变成无线耳机,请大神给我讲一下要如何改。

网友:
用这个模块改成无线蓝牙耳机,用锂电池供电
不清楚你用什么音源了,如手机音源可以用手机的蓝牙,如其它音源就要加蓝牙发射器了
不知道可否帮到你

网友:
您这个有线耳机很高级,还带电路的。

网友:
直接买个蓝牙耳机拆件换上

网友:
要是单耳机就还可以直接改

你这耳机好复杂 还带NFC的 可能还带降噪的
这么复杂的耳机改无线太浪费了 不建议改
如果有AUXIn 插孔,  直接用一个蓝牙音频模块加个电池做个外置音源插上得了

网友:
这个耳机利害

网友:
耳机好复杂 还带NFC的 可能还带降噪的

网友:
这是森海的还是大法的?

网友:
你这耳机不改的好,至少不要用一楼的模块,音质太差,你如果一定要改,去某宝搜高通(CSR,没被收购前叫CSR,芯片名CSRXXXX,收购后叫芯片名前叫QCCxxxx 的方案,音质好很多)

网友:
买个蓝牙模块,高低随您,加上即可。

网友:
拼多多买一块板几块钱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个,要买带前级的HIFI级专用蓝牙声音模块,不然真可惜了了这耳机呀,

网友:
呵呵呵,我也准备改,因为原来是5.0cm单元的头戴式监听耳机,3.5立体声的头,现在的手机都没有这个头了,想改改用来午睡时听听音乐、故事。以前买了几个VIVO的蓝牙耳机的剪线的恒玄2300的芯片板,就是没想好怎么弄外壳

网友:
还是不要动耳机本体吧,有些蓝牙接收/解码器自带3.5mm输出,插上就用,也不影响耳机本来用途。改内置的话需要动太多东西,而且效果也不会好。增加的电池和电路板也需要考虑位置空间。电路板相互也存在干扰,耳机外壳也没留充电口,按键的位置,非常麻烦并且会影响原来的音质。

网友:
这个耳机看样挺复杂,改成无线耳机 ,是否降低原来耳机的频响范围 和性能,有待考虑!

网友:
这耳机,普通的蓝牙模块难以驾驭吧!

网友:
淘宝不是有XM4的拆机板吗

网友:
我直接买的剪线版蓝牙耳机,很小的那种
可以自己换大点的电池
要立体声的蓝牙板
接线的话,有四线三线的
四线,左右各两线
三线,就是左右各一根,共地
你这个似乎是自带降噪的,如果你要保留原机功能,可以找三线的,直接接到耳机音频输入的耳机口
如果不保留原机功能,原机板可以都拆掉
这样三线四线都可以,还能装大点的电池

网友:
加块蓝牙板就行。
不过这个耳机看着不错,改蓝牙有点可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