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锂电容量检测

楼主(2025-03-02):
想测量一下18650电池的容量,不知道买哪一种合适,直接充电器的容量检测管理,还是放电带风扇,和usb功率计

网友:
第2款就可以

网友:
一般使用的第二个就够了,专业的话还是得上分容柜。

网友:
至少需要有恒流放电的功能

网友A:
我用的第三款,之前在老万家买了几个放两个18650电池的头灯,于是每次去去回收站都是抠POS机的18650电池,比充电宝的耐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第三款,之前在老万家买了几个放两个18650电池的头灯,于是每次去去回收站都是抠POS机的18650 ...

骚,真骚...

二○二五年三月二日

网友:
一般的,若是想要稍准确容量要充放循环可调节模块(或是工业/商用专用机),内阻也是要四线法

网友:
我分享了那么多

网友:
这个好不好用的?

网友:
第二个就够了

网友:
我也觉得第二款够用,第一个不知道准不准,第三个太贵。

网友:
第二款第三款都有,检测数据差别还是挺大的,也不知道哪个准

网友:
巧了,我一直想买个这东西一直没买,毕竟论坛里面应该人手一大堆电池是基本操作

网友:
个人知道大概就行,没必要很精准

网友:
最后一款不错

网友:
也不用那么精准吧

网友:
为了几块旧电池,又给下血本儿吗?我也是纠结

网友:
第二种就行。充电器那种不准,差五三百毫安都正常

网友:
第二个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