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风扇掉了,导致充电器发热整流桥保险mos管15欧限流电阻烧坏

楼主(2025-03-02):
电动车充电器风扇掉了,导致充电器发热整流桥,保险,mos管,15欧限流电阻烧坏。更换后上电无反应。电源芯片用的是3840,网上查不到资料,和3842用法不一样。4脚8脚好像是悬空的,2脚接地,其他引脚和3842差不多。启动电阻是两个510千欧串联的。请大神们给指点一下怎么回事.下面是初级电路图,画的不好请谅解

网友:
淘宝上买电源芯片回来换呗

网友:
换芯片。以前有个很简单的3843升压电路,电压超高100多V,本身设计是100V内,外部零件都排查完了,连电阻电容我都一个个拆下来检测了,芯片几个角电压也正常研究多次不知怎么回事,后来有人说换芯片,几毛钱买一个换上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77884563283

板上面是acs3840,用obd3840能代换吗。板上面芯片2脚是接地的,obd3840的2脚是空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上面是acs3840,用obd3840能代换吗。板上面芯片2脚是接地的,obd3840的2脚是空脚 ...

不清楚,你说的这个型号找不到资料,不过除了2脚有点不一样,其他脚好像都一致,不妨买一片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这个型号找不到资料,不过除了2脚有点不一样,其他脚好像都一致,不妨买一片换一下试试 ...

好的,有空试一下

网友B:
如果是小功率电瓶车充电器,芯片又是非通用芯片,不如重新买一个~

网友:
照二楼老师的买一个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小功率电瓶车充电器,芯片又是非通用芯片,不如重新买一个~

主要是想研究一下

网友:
买个新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这个型号找不到资料,不过除了2脚有点不一样,其他脚好像都一致,不妨买一片换一下试试 ...

换了芯片有电了。输出滤波电容两端电压65v,短接可控硅测量充电头有59v.转灯电流大概1.2安。48v4a的充电器这样正常吗

网友:
废品站剪线的电源多了去了,按斤称,比买零件换划算,老充电器用料也足

网友:
看这个充电器质量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