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维修佛山照明FSL钻石三代LED调色筒灯MQ2.5V2—LED5

楼主(2025-03-02):
维修佛山照明FSL钻石三代LED调色筒灯MQ2.5V2—LED5

新房内阳台的三个筒灯自从安装后基本没怎么使用,由于是内阳台,客厅的灯光都能照射到这里。所以这三个灯累计点亮使用时间都没有超过10分钟。那天晚上到内阳台柜子找东西开这三个
灯才发现三个灯都同时坏了,也真是奇怪!怎么可能三个都同时坏掉!客厅里还有9个同样的筒灯都是好的。最上边2个不变光,最下边1个只是微亮并且以很高的频率不停的闪烁。中间那个第
二天又莫名奇妙的正常了能变光了,其它2个还是故障依旧。这几天乘着有空把3个灯都取下来检查修理。

这筒灯要拆开很麻烦,要先取掉灯罩然后从里边卸掉螺钉才能把灯板取出来,灯罩是卡进去的不好取,只能用电钻在灯筒外壳中间钻个孔,然后用螺丝刀伸进去把灯罩顶出来。钻孔这办法不
推荐给大家,不能做到无损拆开,灯筒开孔了灯罩也会也被螺丝刀损伤。这前2只筒灯是用开孔法拆开的。

拆开后灯板就是个覆铜玻纤板,连铝基板都舍不得用,这散热成问题,感觉就是个偷工减料的玩意,跟在行业内排的上名次的国企佛山照明的形象大相径庭!不过国内很多品牌的筒灯也是这
样压缩成本的。

肉眼观察灯珠都无明显烧黑烧坏痕迹

该灯采用的是深圳市钲铭科电子有限公司的SM2113EK 三段调光/调色LED线性横流控制芯片

由于现在的筒灯很多都是采用的高压灯珠,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无法检测高压灯珠的好坏,灯板上厂家没有标出灯珠工作电压(有的厂家有标注),如何确定灯珠的工作电压以及是否损坏就变
得很麻烦。先要确定单个灯珠的工作电压,该灯10个灯珠分两路,一路5个正白光灯(色温6500K),另一路5个暖白光灯珠(色温3000K),每一路灯珠都为串联。根据控制芯片资料对照该灯
板方案,估计单个灯珠的大致工作电压为250/5=50V致270/5=54V之间,由于行业内高压灯珠没有50V这个电压标准的灯珠,有9V......48V,54V,72V,于是预估灯珠工作电压是54V。

由于手里没有LED灯珠检测仪(可以自动调整输出不同电压对LED灯珠或者LED灯条进行检测并显示灯珠或灯板电压),于是找出DC3.5V-35V转DC5-56V升压板,为了稳妥接通电源后先升压到比预估电压54V低一档的48V电压对灯珠进行测试。结果48V电压的两根铜线一上去触碰灯珠两端灯珠就点亮了,亮度还有点刺眼,到这就已经能够确定灯珠是48V的了,并不是预估的54V电压。于是某多下单买来两个色温各50只48V灯珠替换坏掉的。对灯板上灯珠好坏的逐个测试过程就没拍照了,没有多余的手拍照。

对坏掉的灯珠在边上用黑笔画个记号。

一番检测下来,两个不变光的灯是因为其中一路色温的串联灯珠中有灯珠损坏,导致整个这一路色温的灯珠不亮,只有没损坏的那路灯珠能亮,故障现象就表现为不变光,只有一种色温的灯亮,另一路不亮。那个第二天莫名奇妙又能变光的“恢复正常”的灯,拆开后发现有个灯珠中间烧出了一个黑点,但它还能亮,估计是在电流的冲击下内部什么烧熔后又接通了?这样不知道还能用多久,还是得换掉。

这两个就修好了。换灯珠是取下损坏灯珠后将就原来焊盘上的残锡,直接将新灯珠放上去风枪温度260就焊好了,如果是用无铅焊锡或者锡浆的风枪温度得开到280。

用紫外线灯照射灯珠,新换上去的灯珠在紫外灯照射下的颜色明显与原灯板上的灯珠颜色不同,估计是生产灯珠的各个厂家使用的荧光材料成分或配比不同。但是同级色温的灯珠点亮后的色
温都没多大的区别。

接下来就该修理那只微亮不断闪烁的筒灯了,这下不能再用钻孔的办法拆筒灯了,客厅和走廊过道里还有9个筒灯,万一那天挂掉了也通通钻孔拆开吗?于是买回橡胶吸盘,想用吸盘来吸住灯
罩往外拉拆开灯罩的办法拆灯。试了几下能吸住,但是吸不紧一拉就脱,因为那个灯罩是磨砂面的,表面有很多细微的凹坑和突起会漏气,最后试了试在吸盘上抹点水,这下终于吸紧了砰一声响就拉开了,终于无损完美拆开。吸盘不能买塑胶的那种透明的,必须买橡胶的或者硅胶的吸盘,不然也拆不开。

灯罩和筒身都无损坏,完美无损拆开。

这个灯通电只微亮,两个色温的灯珠都同时微亮也不变光,并不断闪烁,先测了一下电解电容,是好的。然后判断就是控制芯片损坏了。

4.9包邮10片SE2113EK

取下损坏芯片

换上新的芯片后通电测试,故障现象又变了,虽然能变光了,亮度也正常了,但是都是两路色温灯珠都同时亮,一路正常亮度,另一路也同时微亮然后2-3秒后熄灭,开关开关变光后,微亮的那一路正常亮度,另一路也同时微亮然后2-3秒后熄灭。怀疑贴片电容漏电或损坏,又取下电容测试。一番测量后两个贴片电容都是好的,容量也正常。

又怀疑是新的控制芯片有质量问题,于是又取下来换上另一片新的控制芯片,换上后通电测试,灯完全正常了,然后装回灯筒,至此这个灯就完全修好了。

正准备把两个换下的芯片扔垃圾桶时发现,取下来的新的那片芯片底部怎么没有挂上锡?

原来是换上焊接第一片新的芯片时,图省事没有清理焊盘,将就原来焊盘上的残锡和助焊剂,风枪吹的时间短了,看见芯片引脚部位焊盘上的锡化了焊住了引脚就停止了加热,而芯片底部焊盘覆铜面积大散热快,芯片的底部既是芯片的接地端也是芯片用来散热的,锡还没有熔化挂上芯片底部,残留的助焊剂倒是挂满了。这就导致了控制芯片的地线根本就没有接通,于是就出现了一路正常亮,另一路同时微亮2-3秒后才熄灭的问题。

至此三个筒灯都修好了

由于有强迫症,不想用损伤了的两个灯罩,又到多多定制了几片尺寸相同的灯罩,等到货后装上就完事了。
最后再说说对高压灯珠好坏的检测,可以用升压板升压后对灯珠进行检测,也可以使用专业的LED灯珠检测仪,万用表二极管档对低压3V,6V灯珠还能用,高了就无法检测了;另外也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单个灯珠两端的电压来判断灯珠好坏,先给灯板接通电源,损坏的灯珠两端的电压比正常灯珠高2-3倍左右。比如我前边开篇那个筒灯,正常完好的灯珠两端电压是直流61V左右,损坏的灯珠两端电压是直流180V左右,整路灯串两端电压高达直流375V左右。这方法带电操作,又有交流电又有直流电,电压都不低,测量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方法不推荐使用,一是不安全,二是只能判断灯珠好坏,不能确定灯珠的工作电压。

网友:
质量感觉挺一般的

网友:
不知道寿命如何

网友:
吸盘无损拆灯罩不错

佛山照明这牌子也没落了,山寨灯都有铝基板的,问题是这几个灯都没用又坏灯珠又坏芯片的,质量。。。。

网友:
看灯不算差,竟然这么不耐用

网友:
看来这个牌子的东西,在咱们这得上黑名单了。

网友:
现在的灯珠都用高压了,维修不麻烦,就是猜电压烦

网友:
越来越觉得现在的LED灯不经用

网友:
单颗灯珠48V!焊芯片用铁板烧,不然底部散热片焊不住……

网友:
竟然不是铝基板,FSL的东西越来越坑了。

网友:
介绍的挺详细可惜不是铝基板

网友:
FSL的东西也越来越坑了

网友:
用紫外线灯照射灯珠,下次修灯也试试。

网友:
你可以把灯罩往里按,露出缝隙 撬一下就开了

网友:
闪烁的,估计驱动

网友:
低端灯具,维修成本不低。

网友:
佛山也缩水了

网友A:
为啥260就能吹下来,我都要开到3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260就能吹下来,我都要开到380

你的是铝基板的吧?这个是玻纤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