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电解电容的套路太深了,防不胜防啊

楼主(2025-03-02):
标题写的直插固态电容,照片最后面写的电解电容,不仔细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A:
直插固态高分子电解电容,可以理解为想要贞洁牌坊的狗娘养的卖家吗

1200uF,ESR=0.12欧,这还是质量不怎么地的电解的ES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插固态高分子电解电容,可以理解为想要贞洁牌坊的狗娘养的卖家吗

1200uF,ESR=0.12欧,这还是质量不怎么 ...

嗯 和鬼子的比肯定不行,这参数在国产里已经算好的了

网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防不胜防。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和鬼子的比肯定不行,这参数在国产里已经算好的了

好吧,可能我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B:
固态电容也是电解电容,这样写没错呀,你拆一个就知道了,这就是固态电容

网友B:
这种电容虽然是杂牌,但是用在开关电源里还是比淘宝上那些杂牌普通铝电解电容质量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1325-1-1.html

网友:
这参数在国产里已经算好的了 我也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也是电解电容,这样写没错呀,你拆一个就知道了,这就是固态电容 ...

不用我拆,其它买家已经拆过了看完我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虽然是杂牌,但是用在开关电源里还是比淘宝上那些杂牌普通铝电解电容质量好
https://www.mydigit.c ...

这帖子之前看过也评论过了,我怀疑是计划报废剩下的电容,绝非一般的电容,如果自爆几个还算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我拆,其它买家已经拆过了看完我才发现

额,这个确实属于假货了,是在哪家店买的?建议到优信的天猫店买,包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97880600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这个确实属于假货了,是在哪家店买的?建议到优信的天猫店买,包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 ...

看评论,我怎么感觉是同一家店呢,你这家标题写的也一样

网友C:
假货宝的标题为了SEO都这么写,你得看下面详细的分类...

二○二五年三月二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评论,我怎么感觉是同一家店呢,你这家标题写的也一样

固态电容写固态电解电容没毛病,它本来就属于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货宝的标题为了SEO都这么写,你得看下面详细的分类...

分类里也都写的固态,图片和下面详细介绍写的有电解液的电解电容,说白了就是挑不仔细看的人钻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评论,我怎么感觉是同一家店呢,你这家标题写的也一样

耐压50V,固态有这么高耐压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写固态电解电容没毛病,它本来就属于电解电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B5%E5%AE%B9/1132462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A%E6%80%81%E7%94%B5%E5%AE%B9/1132462

是啊 本质还是电解液的电容,或许是材料有改良,和传统大家认知的石墨材料那种固态电容还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正经大厂的6.3V 1200uF固态电容,ESR应该只有楼主顶楼测得结果的大约1/5左右才对,所以说楼主买的本质上还是电解电容,卖家商品主图和SKU写固态的字样,说得好听点是为了引流,说得难听点就是在欺负+骗买家。

手头没找到1200uF的固态,找了个SANYO 1500uF 6.3V的固态,ESR只有0.018欧,如果是1200uF的,ESR会略大一点点,但怎么也不会是0.12欧那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本质还是电解液的电容,或许是材料有改良,和传统大家认知的石墨材料那种固态电容还不是一个东西 ...

不是,真固态也是固态电解电容,你这个是假货,你可以从我上面发的那个链接再买一份回来拆一个试试,那个链接应该是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