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苹果触摸板电池漏液后,如何打开电池盖?

楼主(2025-03-02):
电池在触摸板里面时间太长了,漏液后电池盖绣死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打开?

我目前喷了些WD-40等等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电吹风?

二○二五年三月二日

网友:
外面这个容易,你用钳子夹着类似1角大的钢币拧,难的是里面的电池难取 有关《apple键盘电池拿不出,有什么办法取出》的后续

网友:
不是卡扣就是胶水粘的

网友:
锯深点,Diy一个厚度一样的工具,稳稳的使劲

楼主:
这个办法好,试试看!

网友:
硬币磨一点 接触面多一点|

网友:
大神说过大力能出奇迹。

网友:
吹风机把边缘吹热些,外壳遇热会膨胀一点点。说不定就行了

楼主:
最后找了一个做机械加工的朋友,帮我这样操作了,再上面直接打两个直径4.2MM的孔,然后在孔中插入2个钻头,用扳手台钳夹住触摸板,用200mm的扳手夹住2个钻头,扳手逆时钟转动,电池盖就可以拆下来了!

楼主:
电池打开以后,里面的电池已经和外壳完美的融合为一体了,用钻头直接开钻,但是电池还是没有顺利的拿下!在最后,敲击电池粉末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触摸板,触摸板裂开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