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强排式热水器此处漏水是什么原因?垫圈坏了还是?

楼主(2025-03-02):
2018年买的万和热水器,最近两年总是有点滴水,一直以为是冷凝水溢出,所以也没怎么管,刚才拆开看了看,发现不是冷凝水,是从图片中黑白两个零件接合位置漏出来的,它只会在热水器通电和关断热水的时候流出大概10多ML水,其他时间不漏。
1、这玩意是垫圈坏了吗?如果要换垫圈,需要什么型号和尺寸的?
2、这黑色和白色的零件分别是什么?

漏水描述

热水器铭牌

远看

上看

换个方向

网友A:
电磁阀漏水

网友:
拆开换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漏水

不懂他这个为什么只会在通电自检和关水时漏一点,其他时间正常

网友B:
可能是在通电自检和关水时,内部的运动部件在移动时才产生漏水,具体原因可拆开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在通电自检和关水时,内部的运动部件在移动时才产生漏水,具体原因可拆开检查。 ...

我也是这么想的,主要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该买什么配件,另外本来现在平时不漏水,别拆开搞一通漏的更严重就麻烦了

网友C:
2012年买的海尔还在用,不得不说质量是要比万和好太多,

网友:
密封胶垫老化

网友:
密封圈老化拆出量下尺寸,万能淘宝有卖。我是买一盒修好热水器

网友:
密封圈老化

网友D:
那里似乎是阀门什么的,和热水有关

网友:
多半是密封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里似乎是阀门什么的,和热水有关

从水路来看,应该是冷水管的电磁阀,假货宝上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对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12年买的海尔还在用,不得不说质量是要比万和好太多,

那我07年的万和还在用怎么说?

网友E:
首先,查查有无配件,其次看看这个位置相关配件是否好拆,再决定下一步工作

个人建议,目前找东西把水接住即可,采用疏通的方法,继续使用。

网友:
热水器并不难修,困难在于不好拆,而且场地受限,不好测试,因为水会到处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查查有无配件,其次看看这个位置相关配件是否好拆,再决定下一步工作

是的,目前我也是暂时这样弄的,不敢拆开,一个是怕拆开装回去后故障扩大,再一个就是也不知道相关零件名称,没有找到替换零件之前暂时先不动它,毕竟现在这种漏法不太要紧

网友:
看着应该是电磁阀,密封圈尺寸只能拆开才能知道,如果是端面漏水,也可以用密封胶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