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破车一台,今天测试了一下待机的电流。

楼主(2025-03-02):
还是那台的破柴油哈佛H6,2011款的,老虽然老矣,但是动力油耗什么的还真的比较能打,市区大约在6.5左右,高速顶着限速跑会要超过7的油耗。最近一年多换了4只避震,顶棚布,刹车盘和片,感觉还能再占几年吧。

言归正传,这次维护电池的过程中顺带测试了一下全车的电流。给大家分享下。

一、全车断电接入电池,电流在10个安培以上持续有100秒左右(没有准确计时大致估算),然后电流掉落到0.5-0.7安培左右10分钟以上,中间尝试开关车门让仪表灯亮起,电流上升到3.4安培左右,关门慢慢降到0.5-0.7,这样持续10分钟以后,电流再次掉到50-60毫安左右长期稳定。打算下次有机会再次重新测量下这个待机电流在一小时之后看看是否有变化。

问题来了,第一、接通电池的那一分钟多时间里为什么会有10个多的电流,这个电流的负载是什么在哪里?第二、长期待机的电流50毫安是否正常,如果按50毫安计算,每天漏电1。2安时,那么60安时的电池也就50天漏玩了。好像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期待大神的指点答复,谢谢先。

网友A:
10A也就是120瓦,我猜应该是电脑和各传感器、电容啥的启动、充电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也就是120瓦,我猜应该是电脑和各传感器、电容啥的启动、充电耗电

谢谢,接电10安电流我认可,但是一分多钟不下降的10安电流,我总感觉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接电10安电流我认可,但是一分多钟不下降的10安电流,我总感觉哪里不对。。。 ...

这都是小问题,没必要纠结
我前两天买了个太阳能充电板,咸鱼25包邮
直接插上,实测充电电流有个200mA,因为板子放在车内,玻璃上贴膜了,效果差点,在车外实测300开外的电流
每天暴晒的时候,多少能补点电,总比没有强
如果你停户外,弄个单晶硅的,18v以上太阳能板,估计停三四个月,电池还是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A也就是120瓦,我猜应该是电脑和各传感器、电容啥的启动、充电耗电

+1,电器通电瞬间电流大很正常...

二○二五年三月二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接电10安电流我认可,但是一分多钟不下降的10安电流,我总感觉哪里不对。。。 ...

想起来了,柴油发动机一般都有预加热功能,大概是电热丝耗的电
------------
应该是启动需要一个过程,等各传感器都自检完后就进入待机状态

网友B:
柴油车好东西啊,不过这家伙年检好过吗?

网友C:
10A里绝大部分是油泵的功耗

网友:
待机电流有点大,应该在20毫安以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0A里绝大部分是油泵的功耗

不对不对,柴油发动机没有燃油泵这个部件
------------
对对,竟然把它给忘了,这样就解释得通了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柴油机预热塞?

网友:
我的轿车休眠电流15-20ma,据说休眠电流低于50ma都算正常

网友:
柴油机不了解,但是汽油机是有燃油泵预启动保持燃油压力以便一次启动成功的

网友:
那么多负载上电初始不消耗是不可能的

网友:
柴油车,可能是预加热的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对不对,柴油发动机没有燃油泵这个部件
------------
对对,竟然把它给忘了,这样就解释得通了 ...

柴油发动机有类似的东西,是用柱塞泵喷油,  喷油嘴的喷油量是有专门的机器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柴油发动机有类似的东西,是用柱塞泵喷油,  喷油嘴的喷油量是有专门的机器调整 ...

嗯嗯,柴油发动机是压燃,没有火花塞,也没有油箱燃油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柴油车好东西啊,不过这家伙年检好过吗?

不好过,现在都是黄牛党,每年要500元,正经手续大约36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了,柴油发动机一般都有预加热功能,大概是电热丝耗的电
------------
应该是启动需要一个过程,等 ...

一语惊醒梦中人,确实把这个加热塞给忘了。。。
这几天气温下降下雨,等天气好了查加热塞的电路,谢谢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柴油机预热塞?

感谢兄弟,确实把这事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