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拾光游戏机D001拆解

楼主(2025-03-02):
小黄鱼收了个游戏充电器,卖家描述不开机,赌一把还真成功了,买回来确实不开机,摇晃里面有异响,以为坏了,拆开看tf卡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机器里面,由它引起的响声,把卡插到卡槽里竟然开机了,上图

主芯片被打磨了

网友:
大电池良心,TF卡存游戏良心,带AV输出出不错,充电用了C口,与时俱进。很多这种山寨手持游戏机都是用的拆机小闪存来保存游戏,直接焊在主板上。就是屏幕看着一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相机拍摄的原因。

为啥手柄用了Micro的接口

网友:
硬封好评,老眼纷花,屏幕太小不好玩

网友:
上周,在摊上也见过这种组合的机子,不过 不是手柄,只是四个方向键,补电口是mini usb口,输出口是普通usb大口,总开关拨了几次,屏幕只闪了一下。

网友:
电脑上随便搞个模拟器不好吗?这小屏幕也太费眼了

网友:
主控可能是ATJ厂家的芯片。

网友:
加M真多。
电池真的大,良心。
运气真好!

网友:
一起玩具比早年好多了。

网友:
TF卡存游戏良心

网友:
斤暖科技,这名字取得不错。

网友:
TF卡是否可以自己拷贝游戏进去?

网友A:
这个做工比我前段时间捡到的那个小霸王强多了,该有的基本都有,还是大电池+C口。
话说顶部的那个2.5插口究竟是耳机孔还是外接手柄的口?我试了用耳机去接的时候,基本没有声音,但是屏幕会短暂黑掉

网友:
这个全是捡漏了

网友:
还能玩街霸真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
看板上有正牌运存,还可以

网友:
这个做工已经算是在这种小游戏机里比较良心的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竟然不是牛屎芯片

网友:
TF卡在机子里也是神奇,极大可能是小朋友不会取卡,用东西把卡捅进里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工比我前段时间捡到的那个小霸王强多了,该有的基本都有,还是大电池+C口。
话说顶部的那个2.5插口究 ...

你是完全不看丝印吗?接口旁边写了AV,这个是视频输出的 也能接耳机,但是顺序不对,需要自己做一个转换插头,自己改,做这种机器的厂家非常多,楼主这个仅供参考,虽然插孔一样,可能搞各种不同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