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折腾了远程控制手机 安卓和win平板二合一怎么选

楼主(2025-03-02):
1人在外地,现在远程控制家里的手机,折腾一些玩意。
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远程控制手机,必须家人手动打开共享屏幕才可以远程控制 .如果手机重启的话又失效了。有时需要WiFi操作别的设备.  而远程又需要网络。手机又是限制流量和WiFi同时开。只能用其中一个。  所以这个问题我打算要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或。或者安卓win10双系统。性能的没什么要求。现在在笔记本电脑和和安卓win10平板  徘徊选购

因为笔记本电脑只要有网络就随时可以远程控制。
有线网口和WiFi信号笔记本电脑应该可以同时使用的。

问题:  安卓win10双系统的平板  找了一下都没有带有线网口。可以用那些转换接头 ,需要买回来测试才知道这一点又是麻烦。另外平板的win10系统兼容性和笔记本win10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没看到最终目的,不作评论...

二○二五年三月二日

网友A:
现在的手机很多都已经支持同时开WIFI和流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手机很多都已经支持同时开WIFI和流量了

我用的是淘汰的小米5手机,几十块钱。

网友:
控制安卓手机必须是安卓平板啊,用同一个app就行了

网友:
手机版向日葵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B:
还是下个安卓模拟器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下个安卓模拟器把

模拟器不支持硬件WiFi的使用吗

网友C:
不少,todesk,向日葵,rustdesk,rdview。很多都是跨平台的,传输文件免费的有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少,todesk,向日葵,rustdesk,rdview。很多都是跨平台的,传输文件免费的有限制。 ...

有没有免费的?

网友:
手机版向日葵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