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雷士60-BLHF;七年前260块的山货浴霸,灯板亮度忽亮忽暗~

楼主(2025-03-02):
山货雷士,用的还可以。开关修过了,忽亮暗一下难受。改过的LED肯定没问题,肯定是驱动问题了。
灌胶驱动居然还沙子。。
焊锡差,各脚都有腐蚀的样子!

开关触点还可以,但断轴了后打火。触点也会烧蚀的。时间久了,开关触点还是应该处理的。烧蚀损耗了像上个帖子微波炉一样,可以换触点。当然你可以换新的开关

网友:
这接触打火啊

网友:
居然还是风暖机型

网友:
这也太山了

网友:
这个LED适配器还有铝材散热器灌胶绝缘和散热,很不错了,挖胶后散热破坏了无法修复了,换个同额定电流的隔离式的即可。

网友:
换新的开关

网友:
除胶要够耐心的。

网友:
换个电源驱动,还能用。

网友:
非隔离恒流源,无频闪。

网友A:
我家前几天风暖浴霸也出现灯的问题,拆开发现灯条焊点在常年的湿气中氧化严重,懒得搞最后直接用国补买了一个京东京造的浴霸换上了

网友:
直接换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前几天风暖浴霸也出现灯的问题,拆开发现灯条焊点在常年的湿气中氧化严重,懒得搞最后直接用国补买了一 ...

京造,应该很不错的。 七年前260买这个也是坑了

网友:
触电打火正常现象

网友:
开关铜条导电,可惜触点没用铂铱合金。

网友:
刚觉还行吧,浴霸我还是喜欢灯暖

网友:
这个是用什么加热?电热丝?,我用的还是那个大灯泡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防水胶有腐蚀性

网友:
很奇怪,偶一般都是坏灯珠

网友:
除胶费时间是,除的真干净,有胶保护还被腐蚀了,胶不好,灌胶时没灌严实了吧!
开关时间长打火也火的发黑
换驱动还不好匹配,不如清理,补焊,再封胶,继续用,就是费工点费人费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