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9705万用表拆机

楼主(2025-03-02):
      胜利9705入的二手货,外观仿福禄克15b,好像是sd750x的主控,反应比较快,电压电阻秒出。1999显示,份量和做工都比VC890d次一点,9v电池设计,不过仓尾部有装短接弹片的槽,加个弹片应该可以装两节5号电池。电池仓内两个焊点短接后开机可进入校准模式。档位弹珠和拨盘清理摸点凡士林。背光亮得有点刺眼,开启时间也太短哪天改一下,以后这货和ut201就是我的出差主力用表了。

楼主:
装5号电池估计要改分压电阻

楼主:
参考电路图

网友:
好东西,经典东西

网友A:
多少米?

二○二五年三月二日

网友B:
大难不死的表

网友:
看方案应该很紧凑 实际尺寸多少呢?感觉应该比以前的98xx系列小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

新款pdd现价7x元,升级了5999显示,有短接led指示,频率,火线判断,手电筒。做工看起来比老款更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难不死的表

mA挡和A挡都爆了铜皮,击穿2个4007。现在算是重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款pdd现价7x元,升级了5999显示,有短接led指示,频率,火线判断,手电筒。做工看起来比老款更差了。 ...

竟然没电容挡?

二○二五年三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没电容挡?

off左边就是电容挡

网友:
引用 楼主:
off左边就是电容挡

自动的?

二○二五年三月二日

网友C:
胜利沦落成这样子,也是有原因,不思进取,剩下的就是多年积累下的品牌了

网友:
做工退步了,手感没有那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胜利沦落成这样子,也是有原因,不思进取,剩下的就是多年积累下的品牌了 ...

胜利还是抱着大量的手动挡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