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除甲醛空气净化器哪款好?怎么选?一文带你解锁!

楼主(2025-03-02):
空气净化器怎么选?你是否还在为室内空气污染、过敏原和异味而烦恼?空气净化器真的能为你带来清新健康的呼吸环境吗?
答案是肯定的。
专业优质的空气净化器能够有效过滤空气中的颗粒物、过敏原、甲醛、烟尘等,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洁净,为用户营造出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
除甲醛空气净化器哪款好?为了让大家顺利找到合适的专业产品,本期通过实测对比,总结出空气净化器测评以及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的相关内容,全方位带大家了解选购要点,不走弯路!
以下是本期空气净化器测评的机型数据总结图表:
一、空气净化器的工作原理:为什么它这么高效?
空气净化器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说,就是吸入污染空气,再通过内部滤网过滤净化掉污染物,送出洁净清新空气,使室内空气循环流动。
其能高效净化的原因是:
①多层过滤系统的作用
优质专业的空气净化器产品具备多层过滤系统,如活性炭滤网、HEPA滤网等,能够吸附净化空气中的粉尘、细菌、过敏原、甲醛等污染物,净化全面彻底。
②气流设计
配置高品质电机和超大尺寸风扇,且风道设计科学的产品,能提供更加强劲稳定的风量风速,空气置换迅速,能大幅提升净化效率。
③智能感应与自动调节
优质产品能快速感应到室内空气质量变化,并及时开启净化功能,自动调节过滤,实时保持空气清新。
二、空气净化器的优缺点分析:它真的适合你吗?
1、优点(选择专业优质的空气净化器)
①能有效过滤各类污染物,使室内空气洁净清新,提升居住舒适度。
②减少过敏原,如尘螨、花粉、宠物皮屑等,避免或减轻过敏症状。
③阻止病毒传播,高效过滤空气中的细菌病毒等,保持室内环境健康安全。
④消除异味,如油烟、宠物气味、化学气味等,使室内空气更加清新。
⑤保护呼吸系统健康,有效过滤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如甲醛、甲苯等,减少呼吸道疾病等的感染风险。
2、缺点(遇到非专业的劣质产品)
①过滤效果差,易残留细菌等二次污染空气,危害健康安全。
②除醛性能差。不能彻底分解甲醛等有害气体,容易导致甲醛残留或二次释放污染空气,对于甲醛含量高的环境,长期如此甚至可能诱发白血病。
③噪音大,扰眠。由于缺乏技术调校,产品运行噪音大,影响用户休息,甚至导致失眠。
所以,建议大家优先选择除醛性能强的专业产品,真正做到长效除醛,保护用户健康安全。
三、空气净化器的选购指南:如何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款?
除甲醛空气净化器哪款好?在进入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部分前,下面先来看下空气净化器测评内容,将通过五大维度带大家了解空气净化器选购要点!
品牌
宫菱
美的
IAM
霍尼韦尔
小米
352
树新风
型号
MARS
KT650G-RX600 PRO
M8 PRO
KJ820F-P21D
AC-M23-SC
X88C
T2
空气净化器测评1:滤网结构+配置
空气净化器怎么选?滤芯的配置和结构设计决定着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效果,产品采用的滤芯配置越高设计越好,则过滤效果就越好,能够有效提升空气质量,保障居住环境的舒适度和安全性。而专业优质的空气净化器通常是采用多层复合过滤体系,滤网面积大、等级高,如关键的HEPA滤网,就以H13级为佳,能过滤0.3微米颗粒物,精准隔绝污染,净化表现更好。
测评方法:拆卸产品的滤网观察滤网的厚度和片数,询问客服产品滤网等级
测评结果:
本期宫菱、霍尼韦尔、IAM采用的是复合式双层滤网,这种滤网的过滤效果较好。其中宫菱的滤网配置和设计更好,配置了最高级别的H13级HEPA滤网、光触媒等高品质复合滤网,而且滤网面积更大,厚度更厚,减少了频繁更换滤网的麻烦,净化更加全面且彻底。IAM和霍尼韦尔的空气净化器由于滤网设计的限制,其净化效果和净化效率都稍逊一点。
采用塔式结构滤芯的352表现也还不错,拥有三层过滤功能,但滤芯较厚的同时也增加了风阻,影响了净化效率。
美的和小米采用柱状复合滤芯,相比片状滤芯,其过滤体积较小,吸附效果稍弱,因此在净化表现上不如前几款产品出色。
树新风仅配备一个滤网,为保证净化效果,需要频繁更换滤芯。若未及时更换,可能会导致净化失效,甚至引发二次污染空气。
空气净化器测评2:实测净化测试
除甲醛空气净化器哪款好?我们在选购空气净化器时,通常会参考产品标注的CADR值等核心参数,以此判断产品的净化性能。但也不排除有商家数值虚标,用实验室数据忽悠用户,导致用户购买后实际净化性能达不到宣传效果。所以,下面实测对比下各款产品的净化效率。
测评方法: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内,点燃艾条熏房间十分钟,然后打开产品开始最高档净化功能,看产品三分钟以及五分钟分钟将空气净化了多少
测评结果:
净化表现较好:宫菱、352
净化表现还可以:IAM
宫菱和352的净化速度较快,净化效率出色,能够迅速消除烟雾。尤其是宫菱表现更加突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净化,使用后空气明显清新,没有异味残留。这主要得益于宫菱采用的是金属四核双动力引擎、优质复合滤网等,且具备自吸式双涡轮增压技术,净化性能强悍。而352虽然也能完成净化任务,但由于其滤网较厚,净化效率表现不够突出。
IAM这款产品表现尚可,开启后烟雾明显减少,但仍有少量异味残留。与第一梯队产品相比,差距明显,净化时间也更长。
空气净化器测评3:空气质量传感器感应测试
空气质量传感器是用来感应使用场景的空气质量,其能检测到空气中的甲醛、PM2.5、PM10、TVOC等污染物,确保在空气质量下降时能及时开启净化,实时保持空气清新。所以,传感器感应越灵敏,产品的净化效率就越高,使用更放心。反之,若是传感器感应速度较慢,则难以快速净化空气中的污染物,导致用户长期生活在低质量空气中,会增加感染疾病的风险。
测评方法: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内,打开产品并且点燃多根艾条,记录产品感应空气颗粒物含量高所需时间
测评结果:
感应速度较快:宫菱、352
感应速度还可以:美的、树新风
宫菱和352的感应速度较快,高效完成空气净化。尤其是宫菱,能够迅速感应到空气质量变化,在8秒内就开启了净化功能,过滤彻底,不留异味,实时保持空气清新352在9秒内就开始了净化,但净化效率受滤网厚度影响,净化时间要稍微长一些。
美的树新风这两款产品的表现也还算不错,艾条点燃后不久就检测到空气质量发生了变化。然而,在净化效率方面,它们的表现不如第一梯队的产品出色,仍需进一步优化和调校。
空气净化器测评4:甲醛、颗粒物的净化效率(CADR)适用面积
空气净化器怎么选?CADR值是判断空气净化器净化性能的重要参考,其数值越高说明产品在单位时间内可输出的洁净空气体积就越多,能快速完成大面积空间的净化,净化效率高,适用面积也更大,能满足更多用户需求。反之,CADR值较小的产品,则难以快速完成净化,容易残留污染物,危害人体健康。所以,建议优先选择CADR值更大的产品,净化表现更出色。
测评方法:参考详情页、询问客服产品的数值
测评结果:
本期宫菱的表现最佳,CADR值明显高于其他产品。这主要得益于宫菱采用的是金属四核双引擎马达、超大尺寸风轮,且具备六重过滤系统、纳米凝胶甲醛分解技术等,能够高效净化甲醛等有害气体,保护用户呼吸健康。它还配备了负离子净化、紫外线杀菌技术,能够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的净化效果。
而其他产品的CADR值相对较低,与宫菱差距明显,净化面积有限,更适合小场景使用。
空气净化器测评5:风量大小
优质产品配置的是高品质金属电机、大尺寸风轮设计等,风量风速强劲稳定,净化效率高,能够快速完成室内空气循环置换,去除空气中的有害污染物,有效提升室内空气质量。而劣质产品由于缺乏技术调校且用料做工粗糙,风量风速较小,不能快速有效的净化空气,且性能衰减度高,净化效率会越用越慢,导致用户长时间处在污染空气中,对身体健康不利。
测评方法:启动产品后将风速风量测量仪放置在进风口处,观察数值大小/将艾条点燃靠近空气净化器的进风口,观察产品吸进去的烟量大小的吸入速度
测评结果:
风量风速较大:宫菱、352
风量风速还可以:霍尼韦尔、树新风
宫菱和352的风量风速比较大,尤其是宫菱的表现更加优秀,其采用的是41片大型PPE鼓叶、超大尺寸风轮、高品质金属电机,而且是双风轮设计,搭载了自吸式双涡轮增压技术等,能够高效净化烟雾,去除异味,保持空气清新。352由于滤芯和风机的限制,净化效率不如宫菱那般迅速。
霍尼韦尔、树新风这两款产品表现尚可,但与第一梯队相比,进烟速度明显较慢,净化时间更长。若要彻底去除异味,还需进一步延长净化时间,更适合在小面积场景中使用。
四、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榜:净化之王是?
除甲醛空气净化器哪款好?下面为大家总结了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的三款机型,一起来看看吧!
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①:宫菱
很多空气净化器的甲醛CADR值实验数据很好,但实际面对新屋持续释放的顽固甲醛时,往往达不到理想效果,甚至还会有滤芯饱和失效、二次污染空气的情况。因此,强烈推荐宫菱,其在新屋除醛5大难题上已有20年净化研发经验,专为新屋复杂顽固除醛设计,5k价位中唯一荣获国家卫健委消字号“空气消毒机”认证,还获得欧盟 CE 认证、美国 FCC 认证,央视 CCTV 推荐!
宫菱并非普通的“单纯过滤净化”,拥有独创5A级8重全链路、无盲区除醛策略,三大溶醛黑科技和六层甲醛吸附分解滤芯,DPP强力黏着与 DOS 封装,且十年抗衰减!净化彻底无残留,性能表现极佳。
宫菱实测实测甲醛 CADR 净化值稳定在 834m³/h-917m³/h,这个数据是实际为5000+新屋、商业中心、别墅等大型场景除醛总结而来的真实数据,实现0甲醛泄漏,有效避免甲醛二次污染,真正做到长效除醛。还能净化68种以上病毒、细菌、过敏原,颗粒物的CADR值高达1530m³/h,业内罕见对手。
而且宫菱从不做广告,把预算集中投入于除醛技术研发和用料创新上,如独家纳米凝胶甲醛分解技术、蛋白酶甲醛分解技术、加厚光触媒除醛分离技术等,确保严丝合缝的除醛效果。还有金属四核双动力引擎、360°立体新风循环系统、1700m/h超大风量,能够每日无死角的3000次不间断除醛,轻松解决甲醛持续、不规则的释放问题。
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②:IAM
IAM这款的做工和质感比较不错,风格简约大气,颜值较高。滤网采用的是卡扣设计,更换方便。传感器灵敏度比较高,能够快速感应到空气中污染物情况,小面积房间使用时净化效率还不错的。但这款开机之后异味很大,有二次污染空气的风险,尽管可以过滤PM2.5,但除甲醛表现不够理想,容易导致甲醛残留,长时间使用可能会危害身体健康。
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③:霍尼韦尔
霍尼韦尔这款在网上的销量还不错,知名度也比较高。机器底部带有滚轮,移动不费力气,可以轻松移动到不同房间使用,而且机身小巧不占地方。但这款除甲醛和异味的效果不够明显,运行一小时后,仅能去除空气中的大部分杂质,净化效果不够彻底,需要进一步延长使用时间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噪音也比较大,尤其是夜间使用,可能会影响到用户睡眠。
附加小贴士:空气净化器如何维护?
①定期更换滤网
滤网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净化效果,根据使用频率和空气质量,需要定期更换滤网,更换时间一般在3-6个月,部分产品有滤网更换提醒功能,可以参考提示操作。
②清洁外部及进风口
空气净化器在净化过程中会吸附大量灰尘,容易在进出风口积累污垢,需要定期清洁进出风口及外壳,避免堵塞,保持空气流通顺畅。
③检查传感器与功能
定期检查传感器的感应灵敏度,确保产品正常运行。同时还要注意滤网更换提醒功能等是否正常,避免因滤网失效影响到净化效果。
五、结语
【黄金选购技巧总结】
·CADR值认准「三围」
-颗粒物CADR值>400m³/h(适用30㎡)
-甲醛CADR值>200m³/h(新装修重点看)
-数值虚标?认准欧盟 CE 认证、美国 FCC 认证
·滤网结构定生死
★ HEPA滤网优选H13级(拦截0.3μm颗粒)
★ 活性炭层选柱状炭(避免二次污染)
★ 复合滤网加分(光触媒滤网)
·算清隐形成本
» 滤网寿命≥12个月(年换芯成本<300元更优)
» 拒绝主机与滤网分开购买,成本高
本期有关空气净化器测评和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的内容就到这里啦,看到现在大家是否已经知道,除甲醛空气净化器哪款好?如果还是拿不准,可以再参考下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部分。其实选购空气净化器非常简单,总结来说就是要找准专业品牌,净化性能强悍且安全性高,不用担心二次污染空气,使用更加放心。最后,祝大家都能找到合适的优质产品,谢谢观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