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个比较贵的616白菜白光控制板

楼主(2025-03-02):
立创商城给了个10元券,必须用了,买个精密运放做白菜白光控制板。又买了个阿尔卑斯电位器,也不知真假。

做电路板

运放

电位器

测试ok

更换原来的控制器

上次做的电池盒控制器用上了

焊接好线

搞定,测试与原来的没啥区别感觉

网友:
越来越多样化

网友A:
我的3005电源上的碳膜电位器总是漂移,问下换哪个效果最好

网友B:
我也在立创买了些精密运放、仪表运放。都吃灰呢,lm358用惯了。也不懂能不能代换,是不是轨到轨,是否需要负电源

网友:
这主控板的电位器用的多,类似日本白光936上的那个旋扭,以前拆看过,是日本阿尔卑斯原装电位器,绿色塑芯,阻尼手感很好

网友:
有二个索尼音响上的拆件,不知能否代换???

网友:
尼桑车机上拆的几个原装ALPS。。。

网友:
阿尔卑斯奶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005电源上的碳膜电位器总是漂移,问下换哪个效果最好

换数控最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立创买了些精密运放、仪表运放。都吃灰呢,lm358用惯了。也不懂能不能代换,是不是轨到轨,是否需要 ...

精密运放正常要负电源,但不知这个为啥能用,所以我也不管了,毕竟我也不懂

网友C:
T12性能一般般 再好的控制都没用 该换jbc245 210 470这些玩玩了

网友:
7805 改DC-DC 了啊,,做的挺好!也是终极版了

网友:
电路板做的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12性能一般般 再好的控制都没用 该换jbc245 210 470这些玩玩了

原装245的芯子太贵太少

网友:
白菜配这原装芯子,能休眠,挺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装245的芯子太贵太少

国产15块的不是不能用 好一点的30这样 也不比原装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T12性能一般般 再好的控制都没用 该换jbc245 210 470这些玩玩了

对的,功率上不去,就算你用大电流,增加采样频率,那也是那么大功率,只有往大功率了折腾,那感觉真不错,大焊点一点都不怕。
这个还是看个人需求的,我觉得t12才啊够用,实际上,我感觉936和t12差别不是非常大,除了化锡时间t12快不少,其它也差不太多。

网友:
一共打了多少片?不贴好了放点出来回一点血吗?

网友:
懒得自己DIY了,一直都是买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