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双H桥硬推单相交流异步电机,科普电机启动电容工作原理

楼主(2025-03-03):
万恶之源,始于b站某电机博主的一期节目:航模电池带15KW消防排烟风机?风大静音,风力自然,适合家用

航模电池简单逆变后,硬生生带动了野生的 380V/15kW 三相轴流风机,可谓吕布骑狗。
然毕竟是拍摄的视频,真实性存疑。手头虽没合适的三相电机,不过电扇单相电机并不贵,直接入一台也来骑狗子。

受限于非电机专业,文中的术语或概念可能偏山寨化,若过于离谱欢迎大家指正。

【原理】

异步感应电机的原理,简单说就是转子在旋转磁场中,被楞次定律支配进而旋转。

如上图所示,假设马蹄磁体绕固定转轴以 w0 转速旋转,其正对的金属圆盘(铁磁或顺磁)将被楞次定律支配,
盘面产生涡旋电流,感生磁场试图阻碍盘与磁场的相对运动,进而推动圆盘以 wa 速度起转。

来拒去留的特性决定了 wa≤w0, 当圆盘阻力接近零时 wa=w0 称达到了同步转速。

把右侧磁体换成阵列线圈,依次给线圈通电模拟磁体旋转,就出现了原始的异步感应电机:

实际为了充分利用磁感线,线圈的每个磁极都会硬怼转子,大致如此:

然单个线圈只能产生 NS-SN-NS 这样 180° 的磁场翻转,磁场旋转过于粗糙,转子得不到充分的转矩,进而停转罢工。

为此引入第二组线圈,与前组有一定夹角,两组线圈先后通电,就有了初步的旋转磁场:

当上述线圈升级为三组,两两夹角达到 120° 时,就是传说的三相异步电机。

本文主要讨论两组线圈的情形,对应单相异步电机。

【电机】

以入手的风扇电机为例,铭牌上标注了接线图:

红蓝线接 220VAC 电源,红黄线另接一只 1uF/500V 启动电容。

可以推测 红-蓝 为第一组线圈 L1(又称主绕组、工作绕组),黄-蓝为第二组线圈 L2(又称副绕组、启动绕组)。

外电容 C1 的存在,使得副绕组 L2 得电时间比主绕组 L1 慢 T/4=5ms,
配合线圈的空间位置,将产生一个旋转磁场,推动转子转动。

【双H桥硬推】

写到这里全是理论上的分析,实际电机运转能否如预期,完全无从得知。

再加上有意验证 b 站博主异步驱动的真实性,索性拿出双H桥硬推:

如上图所示,双 H 桥虚拟成 V1,V2 两个交变电源:

通过 Arduino 控制各桥臂导通相位,使 V2 略慢于 V1,模拟电容分相;
若电机能正确启动,则印证了单相异步电机原理,以及启动电容的分相特性。

实际操作直接上 L298N 成品模块,外接 +30V 高压驱动真香:

【软件】

Arduino 软件上,除了控制桥臂先后导通时序外,还要控制 L298N 使能信号,
即一组绕组通电时,另一组应处于失电悬空状态,模拟主副相位差。

直接 Arduino IDE 搞起来,主控用经典 UNO-m328p,简单可靠:

程序逻辑并不复杂,但错误的 H 桥时序可能直接烧毁 L298N.
为此再来套 Arduino UNO 作为逻辑分析仪,确认下各信号时序:

采样结果如图,四组桥臂的极性信号,以 10ms 为半周期进行同步翻转;
每个翻转的半周期内,主副绕组先后使能,符合驱动预期。

实际工作过程中,受限于驱动电压,驱动频率可低于 50Hz 工频。
在 AVR 结构下直接调整主分频,即可实现 1/(1~128) 降频运行:

【测试】

话不多说,写好了就通电开干。

Arduino、L298 低压部分采用 USB 供电; L298 高压部分直接上电源。
调试这种系统手不能抖,一个搭错线高压窜入低压,笔记本USB+南桥统统报销:

一顿调整 CLKPR 系统分频后,电机吱吱呀呀来了精神:

按照主-副绕组的使能顺序,果然出现了顺时针旋转,对应电扇正向吹风。

理论上翻转使能顺序,感应电机应逆时针反转,一试果然:

由于系统处于降频运行,加之驱动电压只达到额定值的 10%,电机转数自然远低于额定转数。

但对于完全无磁体的感应电机而言,如此低压居然真能带动,一方面证实了 b 站博主驱动野生三相感应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单相感应电机的工作原理,与启动电容的理论分析完美吻合。

特别感谢 b 站博主的驱动视频,低压逆变果真能推动巨大的感应电机:

---------------------------------------------------

以上,简单科普异步感应电机工作原理,并购入电机实物验证。

用低压双 H 桥硬推单相交流异步电机,仅用约 10% 的电压就成功令电机起转,旋转方向可控;
在验证启动电容分相原理的基础上,也确认了 b 站博主驱动野生三相感应的可行性。

最后祝大家推电机愉快,DIY电调永不冒烟!

网友:
图文并茂!介绍非常详尽。

网友A:
方波驱动虽然简单,但是和线圈相互作用会产生大量的谐波干扰!

网友B:
楼主是软硬皆精哪,中国智造就看你的啦

网友C:
就为了验证吕布能骑狗

网友D:
方波电机振动得厉害,没有加减速时间,电机从A位置转到B位置就是一脚油门到底,然后一脚刹车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驱动虽然简单,但是和线圈相互作用会产生大量的谐波干扰!

是的,升级个 spwm 都能有所改善。

不过验证原理阶段,现成模块+简单算法转起来才是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为了验证吕布能骑狗

于是得证:这狗骑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波电机振动得厉害,没有加减速时间,电机从A位置转到B位置就是一脚油门到底,然后一脚刹车到底 ...

上了 EN 控制线,转过的绕组会桥臂断开,相当于地板油 - 空档 - 地板油 - 空档这种,不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软硬皆精哪,中国智造就看你的啦

感谢支持哈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

L298 我只上到12V   6V用得多  带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

L298 我只上到12V   6V用得多  带小电机

上高压得断开模块上的 7805,不然头一个烧掉的就是这个稳压器。

实际 298 用的是晶体管结构,H桥不是严格的轨至轨输出,大电流时上下桥臂会损失个 1-2V 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高压得断开模块上的 7805,不然头一个烧掉的就是这个稳压器。

实际 298 用的是晶体管结构,H桥不是严 ...

感谢指教

网友F:
是不是可以当步进电机用了,一圈四步

网友:
介绍非常详尽,我小学毕业的也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可以当步进电机用了,一圈四步

相当于一直都在失步的步进电机。

实际额定转数 1250rpm,对应同步转数 1500rpm,在50Hz的交流下相当于2正线周期转一圈

网友:
真得活到老学到老,学不动也得学,不然咋看贴了

网友:
楼主是软硬件高手。贴子详尽,理论分析、实测验证齐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