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电量不准要怎么设置

楼主(2025-03-03):
10多年前的一台笔记本Acer4750G,发现电池不耐用,就在多多上买了6颗18650换了原来的电芯,换之前把电池都充到4.1V,上机也让电脑用尽电后再充满了2个循环,但是现在依旧电量不准,最后6%的电电脑上显示只能用4分钟,但实际可以用1个半小时左右再关机,不知道这个电量要怎么校准?

网友A:
要重置库仑计,但一般人搞不定,最好就是直接换新电池包!

网友B:
充满放完 多搞几个循环 就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重置库仑计,但一般人搞不定,最好就是直接换新电池包!

就是换的新电池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买的东磁3000mA的6节换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满放完 多搞几个循环 就准了。。。。。。。。。。。。

循环了几个了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换的新电池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买的东磁3000mA的6节换上的

是电池包不是电池,单换电池没用,保护板库仑计没有换掉,库仑计里记录着电池的最后最大容量,理论上电池容量是不可能自己上升的,所以厂家根本就不会考虑更换电芯这个问题!

网友C:
楼主,很厉害,笔记本电脑电池都可以自己换,我就不行,换不好,电池就自锁了。

网友B:
循环多了,电池容量自己加大的,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厉害,笔记本电脑电池都可以自己换,我就不行,换不好,电池就自锁了。 ...

换了电芯直接上机是没有输出的,要充电激活就好了

网友:
看看厂商是否有电池方面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循环多了,电池容量自己加大的,见图片。。。。

这个是什么软件还可以看到电量

网友:
锂电早就不需充放电循环了。

网友:
锂电早就不充放电循环了

网友D:
是不是有芯片识别有没有更换电芯或者更换电芯后芯片要重新写入的

网友E:
笔记本电池不好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芯片识别有没有更换电芯或者更换电芯后芯片要重新写入的

有道理,有可能啊

网友:
单换电芯不重置库仑计电量计量不准没法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电池不好校准

有什么方法校准呢

网友:
反正自己用搞不定只要自己知道就行了,以前有一台就一直插电使用

网友:
自己用的不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