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转盘只有两个档的ADMS6自动表是什么方案?

楼主(2025-03-03):
最近在闲鱼上浏览了不少指针表,
每次打开首页都会推荐各种形式的表。
今天推送的这个以前没见过,来版里也没搜到
看起来非常傻瓜式,转盘只有左右各一个档。

价格20专业人士肯定看不上
但居然也有6000字,以前没见过这种方案,

所以请教一下各位朋友,这是个啥?

网友A:
只需一个档位,比全自动档万用表还先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需一个档位,比全自动档万用表还先进啊

全称是,AI全自动高精度数字万用表。

网友:
测量极度不方便  没啥用

网友:
这是不是转盘就相当于一个开关呢?

网友B:
买过这种自动量程的表,众某品牌,有一次测量机器按键电引脚压是否漏电,机器直接执行按键功能,吓一跳,测量表笔有电压输出,直接扔了

网友:
没有打上智能防烧

网友:
也就测个大点的值  没有小量程

网友C:
你应该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拆开看看,

手里已经好几块表,这种看起来就是快消品的没打算入
只是好奇是不是公模方案,这种方案有啥优点。

网友:
它都不知道你要测什么胡乱给个数据。

网友:
收纳表笔的两个耳朵,有点像福禄克111/112,外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过这种自动量程的表,众某品牌,有一次测量机器按键电引脚压是否漏电,机器直接执行按键功能,吓一跳,测 ...

工业用途还是黄皮可靠。

网友:
还是手动挡万用表好用,就是表盘转太多磨损快。

网友:
我也买了个某某岛的这种表,本来图它小巧便携,到手发现误差太大,基本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