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工程:罗技g613键盘改热插拔轴

楼主(2025-03-03):
罗技g613 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双击和连击, 一般都要拆下来换轴,每次还得焊接很麻烦,所以想改热插拔。

1.购买铜鸡眼。

2.拆解键盘,吸锡器 吸掉所有焊点。

3.拔轴器拔出轴体,给轴体套上鸡眼。右边是拔下就能套上的, 左边一堆是,拔下后针脚上有焊锡要清理下焊锡才能套上鸡眼的。

4.轴体再插上键盘,然后焊接回去

5.最后安装回键盘测试即可。

6.拔轴的效果,轴体有双击可以拆下来,把两个触点用沙子打磨下也能管几个月。

网友:
这活 NB

值得吗

网友:
这要像楼主这样的细心人,才可以干的了这样的活;一个键盘上,几十个健,一个键有四个插孔的话,那就是上百个;话说,楼主这么改了,最好在键盘上安一个薄膜,防水,防尘,防止小东西掉到键盘里,总之,就是防止生锈,异物卡涩,一句话,保持清洁。

网友A:
这种铜鸡眼能不能适配鼠标微动?还有如果换成其他牌子的轴体,主板的孔位是不是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铜鸡眼能不能适配鼠标微动?还有如果换成其他牌子的轴体,主板的孔位是不是配一样的 ...

欧姆龙的G轴, 和谁都不通用。

网友:
这么垃圾么,我笔记本十年都没出现双击现象...

二○二五年三月三日

网友:
这工程量不小,以后换轴方便了

网友:
南方千万不要轻易尝试热插拔,会后悔的,还是焊接的好一点

网友:
键盘改热插拔轴,确实是个大工程了。

网友:
这个轴好奇怪啊不错啊
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
看起来以后不用再换新了

网友:
那么多洞洞....大工程啊,楼主好精力~!

网友:
这密密麻麻的看着都 心有余而力不足

网友:
感觉很大一个工程

网友:
虽然热插拔简单方便,但是总感觉时间长了也会接触不良。焊接麻烦一点,要拔掉所有的键帽,哪个坏换哪个

网友:
铜鸡脚也会有氧化
一步到位
来个镀金鸡脚

网友:
也搞过一个,,现在用这种

网友:
我就喜欢薄膜键盘

网友:
不能直接卯上铜鸡眼。

网友:
焊好这个铜鸡眼后,刷一层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