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回收站捡垃圾之二---无线充蓝牙音箱

楼主(2025-03-03):
看着像一个蓝牙小音箱,就捡了

正面有两个指示灯

上面有两个触摸开关,左边是灯光开关,右边是蓝牙开关

看这里是一个音箱才捡的

线被剪了,这里应该有一个支架

蓝色硅胶圈下有四颗螺丝,拆了就可以看到主板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两个无线充电线圈?

剪的线是usb的,找一个坏的lighting数据线

小喇叭

灯光有明,暗,闪烁几种模式,蓝牙音箱声音还可以

以为四线的usb有电脑声卡的功能,实际上并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要搞四线的?

网友A:
真国风啊。。。。剪得线容易修复,可以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国风啊。。。。剪得线容易修复,可以用就好

没想到这么简单,无线充电没测试,手机不支持

网友:
四根线会不会是USB线?音箱有支架竖立放置时,变成手机支架,同时也是手机的无线充?可能还支持快充输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想到这么简单,无线充电没测试,手机不支持

你不四线,快充协议怎么和充电头协商。。。。

网友:
你真是幸运,捡了一个好东西,焊上线,就可以用了;废品也是宝,坛友不可少;修好卖成钱,富豪不是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四线,快充协议怎么和充电头协商。。。。

是的,只考虑音响了,没想到是给无线充电用的,对了,那为什么会有两个线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只考虑音响了,没想到是给无线充电用的,对了,那为什么会有两个线圈呢? ...

我个人感觉要么是双向充电(也就是外部给音箱可以充,音箱也可以给手机充),或者是方向性的随意丢都行

网友:
剪得线容易修复,可以用就好

网友:
是无线充电的。。。谢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的,手机放上去就可以充电听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要么是双向充电(也就是外部给音箱可以充,音箱也可以给手机充),或者是方向性的随意丢都行 ...

不是双向充电,音箱内没有电池

网友:
有用就是宝

无用就是。。。

网友:
挺不错的,充电和音箱的组合

网友:
看起来好高级啊,夜灯,无线充电,蓝牙音箱,是不是还有什么收音机或者TF卡MP3功能啊

网友:
线一下就接好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C:
应该是无线充电器+音箱+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无线充电器+音箱+灯

是的,可惜就是没支架了,不好放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