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转向灯闪光器加蜂鸣效果

楼主(2025-03-03):
手机支架挡着左转向的视野了,经常会没关转向灯,怕引起误会,花了巨资3元买了一个带蜂鸣效果的转向灯,原本打算装两个继电器的,实在麻烦,想想还是一劳永逸吧。

网友A:
你这种是电子式的,应该买那种机械式的比较好,像本田原装摩托车都是用机械式的,即将继电器和蜂鸣器在一起的,通过物理撞击发出的声音

网友:
电子式的容易烧

网友B:
我买了一个并联到电灯电路,12V的有缘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是电子式的,应该买那种机械式的比较好,像本田原装摩托车都是用机械式的,即将继电器和蜂鸣器在一起 ...

机械式得加两个继电器,而且个头要大,不然马蹄声效果不行,一开始我用10A的,骑起来根本听不到。后面想想还是蜂鸣器简单点。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械式得加两个继电器,而且个头要大,不然马蹄声效果不行,一开始我用10A的,骑起来根本听不到。后面想 ...

两个继电器????就是说你需要将原车继电器替换掉换成带机械撞击的继电器,并且还要移动到仪表那里,即接近耳朵听到的地方,还是机械的好,实在靠谱

网友:
应该买那种机械式的比较好

网友:
你这个挺小的,,,效果只能自己听到吧。。。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配件,如果原件不是车规级别的,又没有防水漆,估计很快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继电器????就是说你需要将原车继电器替换掉换成带机械撞击的继电器,并且还要移动到仪表那里,即接近 ...

原车没有继电器,我本想直接在闪光器那边接个继电器,结果没有点位能支持,后面就直接并在左转灯上了,但因为是10a的小继电器,省电但声音不太大,要换成汽车用的20a的,但是那玩意耗电。

网友:
我都把声音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并联到电灯电路,12V的有缘蜂鸣器,

这个方法好,有声音能提醒,不然忘记关灯 容易给后车误会

网友:
这东西挺好的,扔里面电路都不用怎么动,好用得很

网友:
以前的有的哒声,听着也过瘾

网友:
这是长期跑外单、撸零花钱的节奏么,不过风吹雨打的,安全第一。。。

网友:
有水平,这样也行!

网友:
蜂鸣器有效果,声音能提醒,省的忘关转向灯

网友:
有提示音好

网友:
贵了,一个12伏有源蜂鸣器两个二级管搞定,你说需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