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伊罕过滤器水泵故障

楼主(2025-03-03):
家里鱼缸的过滤器水泵这几天噪音很大,出水量也小了很多,

拆开清洗过水泵的叶轮,发现有很多脏东西,洗过之后还是噪音没改善。

想拆开水泵,发现没有螺丝,不知道怎么拆,有知道来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转子 陶瓷轴那部分配件磨损了.我最近刚学制作茶水过滤桶.还买了便宜的变频水陆泵.有看到评论说用了一段时间噪音大,有人回复是这个部件的问题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转子 陶瓷轴那部分配件磨损了.我最近刚学制作茶水过滤桶.还买了便宜的变频水陆泵.有看到评论说用了 ...

这个倒是有可能,这个连续工作3年多了

网友:
平时加定时插座会延长寿命

网友B:
楼上说得对,转子中间的陶瓷磨掉了

网友:
提示要你买新的了

网友:
拆不了。拆了也不好密封

网友C:
养鱼佬都应该知道水泵就是消耗品啊

网友D:
因为工作环境因素,要求密封,所以应该是一次性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养鱼佬都应该知道水泵就是消耗品啊

第一次养,经验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工作环境因素,要求密封,所以应该是一次性封装的

难怪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转子中间的陶瓷磨掉了

那是不是只要换转子就行了

网友:
你的水泵有点高级我的鱼缸水泵也是24小时开的,不然无法培养硝化细菌和净化水质,我发现水泵噪音和鱼缸水的深浅也有关系,水浅了水泵噪音就大,也可能和水流共振造成的我这个森森的低水位水泵噪音就大的很,想了很多方法都不行,还有把小鱼苗吸到过滤桶的问题,为了解决吸鱼苗的问题我找了一大块很厚的黑色过滤粗海绵挖了个洞整个把泵给包主,除了解决了吸鱼苗的问题外,噪音小到基本上听不到的地步,原来因为噪音大准备扔掉的水泵起死回生了。也许是多孔的海绵改变了水在水泵里的流动速度,避开了共振,而且水流通过这么一大块海绵又起到了培养硝化细菌和过滤的功能,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还有我拆过我的水泵,水泵金属轴的2头在端头上各套了一个橡皮帽,相是降低噪音的,要是清洗的时候丢了也会噪音大

网友E:
拆过类似的水泵,是一次性灌胶封死的。

网友:
装个循环定时器耐用很多,比如开30分停30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拆过类似的水泵,是一次性灌胶封死的。

实际上这种水泵结构很简单,封死的部分是线圈,没必要拆开,能拆开的也就是转子部分,转子中间有根金属轴,转子是有磁性的,是一个简单的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这种水泵结构很简单,封死的部分是线圈,没必要拆开,能拆开的也就是转子部分,转子中间有根金属轴 ...

那就是转子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