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想DIY对无源音箱,有没有给点建议

楼主(2025-03-03):
自己主机用着的6.5寸低音的,由于嘉立创打板做了3116功放,想搞多对备用试机玩玩,
40多收了对箱体,4寸低音 开孔96+3寸高音开孔50   如果是买新的喇叭 都要200了,好像又太奢侈了? 漫步者R1000TC拆机的怎么样?一套70左右,你们觉得这个能用吗? 有没有别的性价比高的呢

网友:
本地收2收音箱更划算,

网友:
孔位可以匹配吗?

网友:
哈哈,听觉迟钝,给不出意见

网友:
4吋的最怎么好也不如6.5吋的
6.5吋的不如8吋的

网友:
想听个响怎么都行,想音质很好,难!一个好的音箱都是不知多少个零件、多少次组合试出来的,随便一个因数改变可能导致音质明显不同。

网友:
惠威SS1II 球顶4寸防磁发烧高音喇叭+惠威C6.5寸低音喇叭,实际使用音质OK

网友:
音箱需要高端仪器较音,所以普通人只能仿照别人的箱子一比一打造,包括分频器

如果不讲究这个,那随便怎么玩都无所谓~

网友:
惠威C5N5寸中低音喇叭也很不错

网友A:
要想耳朵听音乐舒服,一是好的音源,高品质的信号源;二是硬件的要求,就是高中低音喇叭,还要配套的惠威功放;那音乐一放,悦耳动听,高音如流水清澈明亮,低音如山谷回音,低沉细腻,闭上眼睛,犹如身临其境,又似神仙逍遥自由。

网友:
这么小的音箱,能出什么好的声音。建议低音起码,也要8寸以上的。当然如果只是为了听个响而已。那就随便了。

网友:
莞音4寸全频 尖头那个可以 我现在在听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耳朵听音乐舒服,一是好的音源,高品质的信号源;二是硬件的要求,就是高中低音喇叭,还要配套的惠威功 ...

国产除了惠威,基本没有拿的出手的了

网友:
直接上新的

网友:
预算和音质成正比

网友:
直接小黄鱼买一对二手的得了,自己DIY费时费力,出来的成品还不一定好听,外观也不好看

网友:
玩一下还可以的,不过一般几百元的成品音箱和diy的音质都一般。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不如本地收个二手的.

网友:
音箱这玩意看似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要想玩的好,那可就复杂了,计算音箱的容积喇叭的频率范围导向管的长短粗细,分频点的取舍……我个人建议听个响的话,随便装个什么喇叭,只要装得进去,加点吸音棉装上导向管,接个分频器就能用了。

网友:
不看好这个,做出来肯定能响,但效果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