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Micro-USB母座改Type-C充电口结果改成标准USB2.0大口

楼主(2025-03-03):
一部便携音箱的Micro-usb的充电口坏了打算改成Type-C充电口。

网购了一根带线的Type-C注胶卡扣式母座。

在拆开便携音箱准备开充电口的时候发现自带的标准USB2.0接口只要把卡扣去掉也能凑合适塞进去,因为我也不需要用U盘的。

加热好电烙铁拆卸标准USB2.0接口时又想起自己还有一根两端都是公头的USB连接线,临时改变了主意就改用这个标准USB2.0接口充电,因为平时一个月也就冲两三次电如果每天要充电的设备建议还是改成Type-C充电口好些。

这样改装也很方便只需要断开USB母座连接电路板的正5伏插脚再飞一根线接到电路板充电的正5伏线路上,考虑到芯片的安全也断开了中间两个传输数据的插脚。

改装好后可以正常用标准USB2.0充电了而且外观跟原来一样完美。

网友:
很好的方法

网友A:
忘了插U盘的话应该不会烧吧?

网友B:
有TF插座就行,U盘可以不用。

网友C:
Type-C充电口不是更常用么

网友D:
以前的MIRCO,USB;miniusb 各种充电口,都可以改成TYPE C,据说该型号接口,电流可达100A,我就想说,这个是谁试验得出的结论,吹牛也要讲证据滴。

网友E:
这样改也挺好的,不破坏原来的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MIRCO,USB;miniusb 各种充电口,都可以改成TYPE C,据说该型号接口,电流可达100A,我就想说,这个是 ...

改这个只是为了正反插和耐用性吧,电流这个就纯粹胡说了

网友F:
能改typec还是改typec吧,双公头usb线不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Type-C充电口不是更常用么

+1,原来的那个是插件的,换个同样插件的C更通用...

二○二五年三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TF插座就行,U盘可以不用。

是呀,现在我基本不买U盘了存储卡倒是经常用到而且支持存储卡的旧手机也可以当成读卡器传输数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Type-C充电口不是更常用么

我的便携音箱一般每个月只需要冲两三次点所以用啥充电口影响都不大,要是每天都需要充电还是建议改Type-C充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MIRCO,USB;miniusb 各种充电口,都可以改成TYPE C,据说该型号接口,电流可达100A,我就想说,这个是 ...

没听过过电流可以达100A不过好像有充电功率可达100瓦以上的TYPE C接口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改typec还是改typec吧,双公头usb线不常用

先用着吧,以后不满意还可以再改的,这根双公头usb线是别人送我的也不知道什么设备连接需要这种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改也挺好的,不破坏原来的外观

是呀,正好我有一根线要没有要花钱买建议还是改Type-C充电口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插U盘的话应该不会烧吧?

这问题问得好,明天我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不冲电时充电口有没有电压。

网友G:
你不就是为方便吗?没必要用这个USB口,还是一样要公公头线,还不如不改直接用Micro-USB可充电,很多三合一的充电线,要么就改TYPEC头子还便宜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不就是为方便吗?没必要用这个USB口,还是一样要公公头线,还不如不改直接用Micro-USB可充电,很多三合一 ...

因为以前别人送了我一根双公头的数据线这次可以利用上了,如果要花钱买线我肯定不会这样改的,因为我没有热风枪用电烙铁更换Micro-USB头感觉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插U盘的话应该不会烧吧?

用万用表测量过了,无论是开机或者关机状态下充电口都没有电压输出相信应该不会损坏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