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石监控摄像头其中的一根天线掰断了有影响吗

楼主(2025-03-03):
去年买了一个萤石的摄像头,安装的时候不小心把两根天线其中的一根给掰断了。今天有时间把它拆下来,看看能不能把那些断掉的线给接上,镜头盖用刀片轻轻一拨就下来了,把里面4个螺丝拧松,就可以把摄像头拿出来,里面有一包方便面调味料,摄像头的全部是铝合金的并做了氧化,电路板都装在里面,因为不需要所以没拆开。结果发现天线这里面根本就塞不进去导线,里面有一个90度的弯,这天线断掉一截也应该没啥影响吧?

网友:
一个天线也没啥事,我主机也是一个天线坏了,照样用

网友:
引线足够长的话是好处理的,无非就是对准接口用力压进去罢了。

网友:
常规的是带屏蔽层的,所以是废了

网友A:
我的拆机时候把天线剪断了,与电路板连接居然不是卡扣的,萤石太坑了,还有那个复位按键,被我按掉了,是的,直接掉了。。。简直无语啊。

网友B:
线口都灌了环氧树脂的,所以你不大可能原路直接穿过去

网友C:
如果是真的2天线2T2R,断掉一根无非带宽速率低一点。对于摄像头这点流量无关紧要。顶多信号差点。如果是2根天线一根装饰实际单天线的,刚好断掉这根真的,那么信号就会差很多,距离稍微远点有可能连不上路由器

网友:
萤石还好,之前买的小蚁开始还行,现在APP广告多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拆机时候把天线剪断了,与电路板连接居然不是卡扣的,萤石太坑了,还有那个复位按键,被我按掉了,是的 ...

这个应该比海康便宜吧,成本因素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口都灌了环氧树脂的,所以你不大可能原路直接穿过去

是天线的外壳太小了,塞不进线,环氧树脂不是问题,手电钻钻个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真的2天线2T2R,断掉一根无非带宽速率低一点。对于摄像头这点流量无关紧要。顶多信号差点。如果是2根 ...

反正我觉得这个经常掉线,不知道,是隔得比较远,还是质量不行。

网友:
天线断了,对天线的功放电路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比海康便宜吧,成本因素在那里。

是,便宜,软件方面好像也差一截。

网友:
用着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上烙铁啊,中间加一段屏蔽线,细心点可以焊好的。

网友:
一根天线正常用

网友:
影响不大·~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