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生BCL3000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5-03-03):
夕夕上买了个升压电路板,两块18650 3.7v电池,两个电池盒。回来就装上了,磷酸铁锂好像有两节加到一起就是6.2V的不过电池有点大,最后还是选了比较大众的18650+升压电路。这下就不怕费电池了。

网友:
要看待机电流和转换效率

网友A:
这个升压电路板会有干扰不?

网友:
升压板对信号有干扰吗

网友:
收音机明显不适合用升降压电路,会干扰。

网友:
可以用塑料片做一个圆筒,把电池和电路板放在圆筒里面固定,充电位置留出缺口,用热熔胶固定电池盒,圆筒一头安装一节电池的正极,另一头安装电池的负极,分别连接到电路板上面,圆筒放在电池盒里面拆装方便,也不会乱动。

网友:
转换板的转换效率如何,不然就费电池。

网友:
看一下稳压电路最高支持多少V,也许两串18650能直接用呢?

网友B:
直接两串用就可以。同款机器我之前就是两串用的。

网友:
改了也是放着吃灰,我都不想改了。

网友:
德生BCL3000的个头不小,这机子对电压很戈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升压电路板会有干扰不?

这种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两串用就可以。同款机器我之前就是两串用的。

串了电压就高出很多害怕烧了

网友:
我也有这收音机,吃饭时偶尔听下,十多年波段开关有些接触不良了。

网友:
我觉得买四个5号电池转1号电池的转接筒,用4节5#可充电电池也挺不错的,;我的BCL-2000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好几年了,剩了不少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