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索尼口香糖电池充电器BC-9HJ,100V插220V电压烧了

楼主(2025-03-03):
充电忘了接电压转换器,烧了,干脆拆开看看。

网友:
应该可以修复吧,这个折叠插脚应该是在日本发售的,国内我买的是固定插脚的,也需要转换器,不过我的是转换器烧了。

网友A:
R123烧坏了不知是个啥电阻,别的有没有坏的?

网友:
电容没爆,保险动作迅响

网友:
炸的很响啊

网友B:
检测一下后面各级元件,看看可能比较容易修复

网友:
直接用后级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个是牛冲,我改过一个220V的

网友:
看上去要换新的感觉

网友:
索性改成220v的。。。。

网友:
有点年代的充电器,这主板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3烧坏了不知是个啥电阻,别的有没有坏的?

看上去其他元件好像都没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一下后面各级元件,看看可能比较容易修复

我不是专业人士,只会拆

楼主:
这两天抽空拆这个,号称最小的磁带摄像机。有一说一磁带真的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