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京造固态盘到底用的哪家的颗粒?

楼主(2025-03-03):
TSB512G914这个没搜索到是哪家的
问了DEEPSEEK给我一种有种发癫的感觉

楼主:
以前是江波龙代工的,上次返修了一次居然是金百达直接发给我的,发货人也是金百达的仓库……

这个盘做系统盘到底稳不稳?

网友A:
各家颗粒都有,反正它找人代工贴自己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家颗粒都有,反正它找人代工贴自己牌子的。

能用吗?做系统盘

网友:
由已知主控查flash可知

网友:
  买这个 还谈这么多 ?

网友B:
deepseek问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随便给你一个答案然后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吗?做系统盘

做系统盘没事,如果是存储就算了

网友C:
AI  真是  有点过分啊    左右摇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epseek问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随便给你一个答案然后蒙你

一时间我感觉AI也是个墙头草

楼主:
引用 网友C:
AI  真是  有点过分啊    左右摇摆

墙头草AI

网友:
好多家的都有

网友:
没有最稳只有更稳,肯定没有原颗粒厂的品牌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AI  真是  有点过分啊    左右摇摆

这种对话ai又不是专家,也只是按照网上其他人的回复来讲。

网友:
tsb就是东芝的缩写吧,当然打什么标签也未必就代表我们想的那个含义。

网友:
做系统盘啥牌子都行。。重要数据还是算了。。。

网友:
我用过一个京造,重新打标的美光颗粒。

网友:
考虑B47R
jb龙封的

网友:
群联有的方案也是自己进晶圆自己封装 打标只有他自己明白。
我的nvme就是 长江的颗粒 一般地方还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