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zumax FLEX-1500电源 换固态电容

楼主(2025-03-03):
过年前换的,当时是有个小电容爆了,拆下来发现其他的电容都是好好的,把大电容也一起换了。

网友:
固态好像可以用小点容量的。

网友:
电源看着不错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1500是型号吧

网友:
换成固态电容,就更稳定了,再不容易出现问题了。

网友:
看起来还行吧

网友:
看着做工还很规整

网友:
用料不错,满满当当的。

网友:
150W做个焊台还不错。

网友:
换了固态,咋感觉档次都变高了呢

网友:
这换完应该很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