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L431电阻位置,改电压

楼主(2025-03-03):
年前给家里的小拖拉机做了个钛酸锂启动电源,6串16.2V,买不到16.2的充电器,就买了16.8,10A的充电器,充电电路里串了一个大二极管,压降下来能到16.4V,10A的充电器,总感觉串这个二极管不太好,发热太大。

不太懂电路,16.8的充电器,想改16.2,拆开半天也找不到431的另外一个电阻位置

只找到其中参考极和阳极间的电阻R3,2200Ω,阴极和参考极的R2找不到。

另外按照那个公式,输出电压=2.5(1+R2/R3),算出来R2应该要12500Ω,也找不到。

如果要改16.2,R2和R3是可以随意选1各或者2各改,都可以?还是只选一个改?

03/03 23:56更新

D6,R37,R27三个电阻我都把一边腿拆了量了,分别是8661,2991,991,加起来12643.刚好对应计算出来的12580.
按照大家说的,R27旁边并联电阻,试了下800欧的时候刚好16.205V
淘宝下单了20各800欧的,2块钱包邮,等回来就可以换上去了。

不懂的地方----为啥要串联3个电阻到想要的数值,直接用一个大阻值的电阻不可以吗?

最后,感谢各位耐心解答!

网友:
找一个100k电位器,并联在圆圈的电阻2端调整看看电压变化

网友:
2200欧电阻位置,换个大一点的电阻试试,一般看正极到光藕和三极管附近的电路

网友:
D9右边,r37右边,r27下边的3个电阻串联接输出电压,控制光耦控制电压,并联电阻可以降低电压,3个电阻串联起来的电阻值应该是12.8k欧姆的样子

网友:
上拉与下拉

网友:
看看D6、R37、R27旁边的三个电阻,从D6旁边的电阻往正极方向走了,然后又串了两个电阻到正极,这种蓝色的电阻颜色不好分辨,,,你可以下载个多功能电子计算软件计算一下
好像阻值分别是560欧、2000欧、10000欧,把560欧换成56欧差不多

网友:
6楼提供的软件很好,我下载到电脑里了,感谢6楼坛友。其实TL431,用小圆形的电位器,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好多电源模块的输出电压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431的1脚连着顶天立地2路电阻,也就是一路连输出正,一路接地。找431到输出正极的电阻改。

网友A:
改变TL431的上偏置电阻或下偏置电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变TL431的上偏置电阻或下偏置电阻值。

关键是没有找到相应的4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没有找到相应的431

Q4不是431吗?看样子应该就是他

网友:
上偏置电阻上插脚电阻,下偏置电阻上那个2201的贴片,拿100k电位器并联上下偏置电阻进行测试,上偏置电阻并联位置选择LED灯左边有个空电阻位r27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拿100K多圈电位器,一端接正输出,另一端接地,中间调到上下各50K接431参考,慢慢调整,达到合适电压,直接热熔胶固定,简单粗暴管用。

网友:
先调整上边的电阻,使其为夏天最高温度电压,然后用一小块线路板分档位并接下拉电阻,使其为春秋和冬季电压,外面用音响接线夹切换,每多短接一个电阻电压升高0.6V,53.2、53.8、54.6、55.2V,,,或者你可以用hc4017做个切换板

网友:
这个好改   跑个电路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