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成谷科技ETC

楼主(2025-03-03):
拆下就标签失效

卡片式感应的

网友A:
microUSB接口的?

网友:
听说这个牌子不是太好、难识别

网友:
这玩意真浪费

网友:
锂电池还可以利用一些

网友B:
这种ETC,经常放在前挡风玻璃位置,夏天的太阳大,驾驶室温度高,ETC电池受不了,就会爆的,所以最好不要安装18650电池或者14500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ETC,经常放在前挡风玻璃位置,夏天的太阳大,驾驶室温度高,ETC电池受不了,就会爆的,所以最好不要安 ...

这个是3.2v的铁锂,三元锂早炸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再利用一下

网友:
前几天也拆一个一模一样,得一节铁锂和一片太阳能片

网友:
我的已经失效注销,从车窗拆了还没有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USB接口的?

充电的,单位的车的ETC就这种,两年充一次电

网友:
除了电池和太阳能板有点用,别的用另件也不好利用,都是电子垃圾。

网友:
以为是硅谷科技呢

网友:
这ETC如何能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