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国产任重道远,科莱威电动汽车排挡拆修

楼主(2025-03-03):
3月1号一早 牛马要去上班 一上车 通电 ready亮 挂挡……挂挡……挂挡…… 我擦 档把纹丝不动!断电再通电 依然……

就是这小车 挺好

紧急给ssss打电话求助 告知我在档把下面有个塑料片 用改锥拨到一边后再挂挡就行了 抓紧开过去 然后报价900+……他爸爸的哥哥的

给同事说了一声不去公司了 自己搞!

由于没拆过 走了很多的弯路 把饰板都撬坏了 不过还是拿下了!

最终问题找到了 这是档位锁定电磁阀的供电线 接触不良 绝大部分情况下断路 也就是踩下刹车后系统给它供电 它吸合后锁舌缩回 解锁档把去挂挡

仔细看图中间那个圆的不锈钢柱 现在的状态是伸出来的

现在是通电后电磁阀吸合 不锈钢柱缩进去的样子 由于这部分我实在是拆不开 所以就不能修复电线 最终把不锈钢柱上面的塑料部分破坏点 使其无法阻挡不锈钢柱

现在的状态是 在不踩刹车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推拉动档把 行车不受任何影响 由于档把上还有一道手动的锁定机构 所以也无所谓了 反正都是自己开 反正不踩刹车你也通不了电的 后来查了下论坛 科莱威这款车质保三年 在不分公里数的情况下 一出保就很容易出现挂不上挡的故障 算是个通病 其实就是这根电线设计的不好 而且自费更换动辄900+至1200+!!! 国产品牌啊 你的路还远呢!

网友:
省电不省钱...

二○二五年三月三日

网友A:
好像自动挡的车,都是不踩刹车不能挂挡,都找到问题了,这个线的两端接头WD40喷喷会不会好?

网友:
LZ的动手能力刚刚的。电磁阀上居然还有个二维码。

网友B:
正常不是有个机械开关按一下就能解除P档到其它档这一步的吗?只要退出了P档不再进入P档其它的不再影响(除了锁车)。
这个机械开关有的车是用锁匙捅档把附近的一个专用小洞,我的车是要把档把皮套连着的那个标有P、R、N、D的装饰盖拉出来才看到

网友C:
这个机械锁止很鸡肋呀,电子档位,逻辑控制,都不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自己会鼓捣的话 这次省了九百多

网友D:
机械档把这个坏是常见的,不知道很多车后来改成电子档把、旋钮换挡、按键换挡是不是可以规避这个问题。
不过我还是喜欢机械档把,位置一目了然,不容易出错,也不用刻意看屏幕、或者低头看档把旁或档把上的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自动挡的车,都是不踩刹车不能挂挡,都找到问题了,这个线的两端接头WD40喷喷会不会好? ...

这个排挡设计有缺陷 电磁阀会跟着档把一起动 而线是单股铜线又是固定在壳子上的 时间长了一定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不是有个机械开关按一下就能解除P档到其它档这一步的吗?只要退出了P档不再进入P档其它的不再影响(除 ...

把头前面有个按钮 按下后才能动档把 跟里面的电磁阀是两个分别的锁止机构 我是破坏掉了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械锁止很鸡肋呀,电子档位,逻辑控制,都不出现这个情况

还是有一根机械拉线连到底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排挡设计有缺陷 电磁阀会跟着档把一起动 而线是单股铜线又是固定在壳子上的 时间长了一定会断 ...

那这就时厂家计划性报废的方案之一吧。活动的线绝对是要用多股铜芯才行的,

网友:
挂挡、换挡电磁阀坏,好像是常见故障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气Sssss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械档把这个坏是常见的,不知道很多车后来改成电子档把、旋钮换挡、按键换挡是不是可以规避这个问题。
不 ...

开过BYD某款,挡位是在中控屏下面按钮控制的,上下按切换,用着贼鸡儿别扭...

二○二五年三月三日

网友:
别买杂牌啊,你用吉利那个,五菱那个,比亚迪不笔这个强

网友:
这动手能力杠杠的

网友:
自动挡刹车下都有个电磁阀

网友:
唉,可惜新车的塑料件以经坏了,塑料件还不好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