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拆解普源DS1102CA示波器

楼主(2025-03-03):
之前玩了多台ds1052E示波器,并升级到150兆,1G采样率,开两通道平分采样率每个500兆/s。
有天看到这个DS1102CA是2G采样率成色也不错,就收来体验一下,看和E系列有哪些不同。
首先最明显的就是采样芯片是单块adc芯片,看不到型号猜测内部是两个1G,开双通道最高每通道都是1G。(E系列是5片ad9288共10个100兆分时采样合成1G)

楼主:
通道选择的继电器移到前端屏蔽罩内了(E系列是在adc芯片旁边)前端模拟电路原理没什么变化,交直流继电器和衰减继电器位置有点变化。

网友:
这用料,这做工还是很棒的,感觉比我的优利德棒得多

楼主:
DS1052E的主板

网友A:
这示波器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看面板上是英文名称,怎么就称为:普源DS1102CA   呢;那英文名称:RIGOL,感觉有点别扭啊,直译的话是:日够了,还好不是:GORID,狗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示波器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看面板上是英文名称,怎么就称为:普源DS1102CA   呢;那英文名称:RIGOL,感 ...

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网友:
好多牛屎啊!

网友:
以前的产品还是做工不错的

网友:
非常规范的用料、做工设计,标准封装的芯片,没有山寨的热熔胶!

网友:
羡慕嫉妒恨,人家拆着玩,我一个也没有

网友:
我那个拆开以后不知道扔哪了,50M的,也升级150m了

网友:
拆的真到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示波器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看面板上是英文名称,怎么就称为:普源DS1102CA   呢;那英文名称:RIGOL,感 ...

少说风凉话,国产一个普源,一个鼎阳,要没他俩洋货卖得更贵。比他俩不如的一堆,说到底还是半导体芯片的短板。

网友:
这款示波器买过,卖掉了。主要的问题

1,使用共享采样率
2,继电器声音不喜欢
3,风扇声音太吵了
4,抓波形有时候抓不到

现在看它的内部比较感叹
比起泰克的简洁,它的元件密密麻麻,因此坏的比较多见。泰克一般是用到外壳烂。
不舍得用比较贵的电容,用的电容比较容易失效。

彼泰克差的不是一点点。

楼主:
我是为了修电焊机开始玩示波器,只是测重复波形,单次触发都用不到,所以要求不高。1102CA卖了后又入了块mini示波器

网友:
楼主收的这款成色很新啊

网友:
看着还真不错,不知多少米收的?